[STM32] AD9测量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7-12-21):
AD, PCB, pc
我用AD画PCB,按CTRL+M测量距离,出现十字。可是测得时候,
两个十字之间没有连线,看不清楚线是直的还是斜的。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当测量水平距离时,弹出的结果中Y偏移为0则表示水平距离,如果不为0,表示是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测量水平距离时,弹出的结果中Y偏移为0则表示水平距离,如果不为0,表示是斜的 ...

只有测完时才弹出结果,测量过程中没有弹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测完时才弹出结果,测量过程中没有弹出

可以看左下角的坐标值,水平则Y为0,垂直则X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左下角的坐标值,水平则Y为0,垂直则X为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