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屏幕编程

楼主(2017-12-21):
手上有块液晶屏幕,线路板上有22个管脚。其中15个直接接在本身线路板上,然后连接到一个白色块状物上。
剩下7个引出来,外接到其他线路板上。

之前看过郭天祥的关于液晶显示屏的编程,也百度了一下资料,感觉种类超级牌子很多,不像那些芯片那样,又一个pic家族,arm家族等等。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小屏幕(显示区5mm*3mm左右)如果要编程,把自己之前通过芯片测的多比如速度,温度等通过液晶显示屏表达出来,应该怎么去学习?

1602和郭天祥已经看完了,不同的液晶屏(tn,stn,dstn等)除了电源和地,其他管脚有什么区别。
说那么多,在高手看来就是一个婴儿在嘤嘤嘤自言自语,但是我的中心思想就是:

如果不认识的一个屏幕,是否只有拿到他的手册,(分清他各个管脚的作用)才可以通过自己编程芯片来达到控制液晶显示屏的目的。如果不是,那是什么。。???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型号 找到对应的引脚定义才可以点亮做显示

网友B:
如果没有资料(且没用过这种屏),这个屏基本就是一块废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资料(且没用过这种屏),这个屏基本就是一块废品

也不一定,
把屏的图片发上来,很多人都能认识。
光凭嘴说,那基本上就是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一定,
把屏的图片发上来,很多人都能认识。
光凭嘴说,那基本上就是废品了。

图片有了

屏幕

屏幕

一个普通use大小做比较

一个普通use大小做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型号 找到对应的引脚定义才可以点亮做显示

JDL的貌似,大小5mm*3mm左右,大神有用过类似的吗?我去百度了白天,基本都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资料(且没用过这种屏),这个屏基本就是一块废品

同回复jjjyufan的一样,大神有用过吗?
题外话:昨天论坛排版还是左边头像右边楼层,今天变成只有楼层,且楼层左上角头像。但是根据名字后面有个“版”字,估计你应该是版主吧?
感觉还是以前那样的大头像加数据看的比较舒服!什么也没按,今天来了,发现就变了!

楼主:
弱弱的发现`JDL`的意思是JAPAN DISPLAY Lxxxx的意思吗?如果是日本产,那范围也太广了!

网友B:
这种应该是段码屏,和数码管有点类似,几个COM几个SEG,找到对应的管脚对应的段 就可以用了

驱动需要有段码驱动能力的MCU,例如合泰的或松翰的或者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