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5.00元(功能说明)
[通知] 【测试升级】论坛新版上线啦~

楼主(2017-12-21):
新版论坛屏幕自适应的问题解决啦~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畅所欲言吧~~~~~~~

号外!!号外!!

在经历了漫长的修改和内侧后,
新版论坛终于上线啦,各位网友大大们快来测试吧~~~~

如果在使用中遇到任何bug,欢迎大家来向我们吐槽~~~

1、新版论坛上线 我们对个人的头像及显示信息做了调整
2、新版论坛同时推出气泡模式及非气泡模式
3、新版论坛取消结帖功能

更好的功能还在不断的完善中,
欢迎大家来“找茬”~~~~~~~~~

无论哪方面,大家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意见 可以提出来 ~~

我们将从所有测试的网友中抽取多名“重量级问题”网友,送出5~10元红包打赏~~~

网友A:
那些从来不结贴的网友有福了~~~

网友B:
右边框占据位置太大了

网友C:
白色刺眼,建议修改为和底色一样灰的。

好的,我们让美工调整下哦

网友D:
感觉人性化很多哦

网友E:
1、论坛界面的功能区比例设计不合理,在宽屏上不舒服。如果要兼容宽屏、窄屏,这个完全可以通过编程实现自适应来解决。
2、回帖框圆角太大,字符都碰边了,应减小圆角,键入字符区与框边沿再拉开一点距离。
3、表情点击图标弹出显示比较好,直接放在下面太乱,也无必要。
4、“发表回复”按钮放在可选项左边更美观、方便些,且应尽量贴近回帖框,这样不用打完字大幅移动鼠标。
5、大幅加大回帖框。
6、目前的回帖框有bug,多行时最下面一行无法显示,被遮挡了,应改为自动滚屏。
7、回帖框按钮设计在框上方更合适。
8、气泡模式的页面背景色最好调暗,其它大幅白色区域最好也同样处理。白色容易因亮度过高而导致视疲劳加速。
9、右边的快速回复窗无必要,页面还是重新设计一下吧。
10、帖子内二维码是否有必要值得讨论,我认为无必要,就是有必要也应设计在页面上方且不影响帖子的地方。放在下面,帖子都看完了才看见,岂不是没多少意义了。

网友F:
有点不太习惯

网友G:
一下子有点不习惯

网友H:
不太习惯;

网友I:
界面不错,感觉右侧一列部分占据的空间较大,适当调窄点

网友J:
真的很好    舒服

@21ic小喇叭 :哈哈
你暴露了,哈哈@21ic小喇叭 :
咋着了?人家还不能表达自己的正确意见了?@21ic小喇叭 :
你确定你不是狗腿子,哈哈

网友K:
电脑屏幕小,右侧栏目看不全,移动底部左右滑条,右侧不动

网友L:
总得来说,创意还是很好的,但是问题也不少
1.回复框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太别扭了。
2.二维码可以放在主题的头像下面,放在最后面太不实用了
3。发表回复放在右下角,太别扭了吧

@21小管家

网友K:
回复框太窄,写到最后一行不显示

现在已经可以全部显示了哦,还请试下

网友M:
感觉很不习惯,我来看看能打多少字。
我来看看能打多少字。
我来看看能打多少字。
我来看看能打多少字。
我来看看能打多少字。
我来看看能打多少字。
最底下的看不见了,盲打,哈哈哈哈哈!

这个bug已经改进了哦

网友N:
感觉气泡格式比以前美观花哨了,也许会不习惯,但是我想熟悉了以后会好的,只是觉得空间变小了似的,有点腾空的感觉
另外跟帖里的评论,回复,赏。后面还有一个三个点,很奇怪,移动上去是评分,不是很理解这种缩格的设计,为什么不一行显示呢

跟帖的头像蛮好玩的、、、

另外跟帖的最后,有可以发言跟帖的区域,如果写了可以按发表回复来跟帖,但是,可写文字区上面的发帖,回复,两个按钮是干嘛的,,,另外右侧的有个快速回复框,又是做啥的

网友N:
另外有个BUG,我屏幕比较大的,可是网页显示我的跟帖,居然图片没有放全,,,,

网友O:
真新鲜还有气泡模式

网友P:
怎么看着像根据笔记本的屏幕尺寸定制的啊?

网友P:
间隔搞这么宽,不想多显示几行吗?

网友Q:
有点花,个人不太适应,感觉还是老版本好,但有一点是好的,就是在回复框下,显示了好多表情,以后就不用点开选表情了

网友R:
发现点开帖子后,显示格式变了,但遇到较宽的图,都出边界了,右边三分之一的图,会被“快速回复”和”精选帖子“的悬浮栏挡住,看着实在别扭,能否改进下呢

我们正在改进中,谢谢你的意见哦~

网友S:
不错但是感觉太窄了 不习惯 -,-

网友T:
好不习惯啊

网友U:
如图所示,360安全浏览器,以前都是全屏的现在变成了这样 好不舒服啊看着

网友V:
猛然间,不太习惯

网友W:
新的感觉哈哈。。。

网友X:
有点不习惯,慢慢就好!

网友Y:
不错!!!越来越好

网友P:
能否给广告加一个等几秒自动隐藏的功能啊?我一直不关闭,就一直存在。意义不大,点的次数多了会令人讨厌的。

好的,已经反馈你的意见给我们技术了哦~

网友Z:
我这里显示比例完全错误,只能把窗口最小化

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A:
哈哈,帖子看完还要扫一下手机看......

我也是不知道说啥好。。。。。

网友AB:
很不习惯,
1,圆角的设计,看着真怪,因为文字不是居中的,很难看
2,表情占了页百很大空间,在回复栏中也有表情按钮,重复了.
3,发表回复钮和高级模式钮经常被右下角的广告栏挡住不好选取
4.作为技术人员更加追求效率,所以美观就在满足效率的情况下改进,版面设计应该注重效率为先.
5.回复快速回复栏真能打四行字,鑫了就不显示了,就像这一行,完全是盲打出来的

网友AB:
'热门推荐建'议必成滚动条的形式,占页面面面积会小一点,

网友AC:
一个页面的回复框太小了,感觉紧密,有种压迫感觉。

网友:
画红线框的2处都在闪动,也比较晃眼,可以合在一处,也可以把闪烁间隔拉长不会太晃眼,
很像那些低端网站的垃圾广告一样,把网站整体气质拉低了,感觉很low的

我们会慢慢完善哒~感谢提出的意见~~~

网友AD:
两侧都不满了,我以为我的浏览器出现问题了呢,太别扭了。建议先改回来吧。

网友AB:
快速回复栏有两个一个在页面下方,一个在右侧,建议取消一个.

网友AB:
页面右侧中部有四个快捷按钮:分享,快速回复,返回顶部返回列表,建议取消,不大用,除了分享按钮.而且还挡住了快速回复栏一块(1366X768屏幕)
页面显示不完整,上下滚动时,右侧不动的那块

网友AB:
不提了,页面一直在优化中,相信可以做的更好.坐等.

网友AE:
祝贺,越来越好!

网友AF:
你自己看看,这个样子还怎么逛论坛,几条回复就把显示器占满了,空间布局利用非常不合理,不人性化,差评!!!
不知道你们的工程师会不会打我,我先躲起来了。
     --

网友AG:
1、感觉边框没有靠边,差评
2、还没有点击回复表情就出来了

网友AH:
不习惯  慢慢慢慢就习惯了

网友AI:
其他的还好,就是谈论区,一个人一个框,回复感觉跟其他很多网站论坛一样了,没有21ic原来的那么有个性

网友AJ:
纯纯的测试啊~~~

网友AK:
试发一贴

网友AL:
突然变了,我还以为是我不小心点到什么设置了呢。。。
宽屏的左右两侧空太多了

已经反馈技术啦~我们会跟上脚步优化滴~

网友AM:
为啥没有签名了呢

网友AN:
右边的地方可别出好多广告页啊,那样巨烦人

嗯呢,已经反馈啦~

网友AN:
头像支持动态图片格式了吗

网友AM:
下面的二维码很蛋疼....
我以为是APP呢,结果.......,多此一举

网友AO:
    扁平化设计,可是为何觉得比原来的惨白?有点小刺眼,背景色能否变灰一点

网友AP:
昨天就发现改版了,感觉新版真的很不错啊

网友AP:
引用 网友AP:
昨天就发现改版了,感觉新版真的很不错啊

这都被你发现了

自言自语呢吗??(ˇˍˇ)

网友AP:
左侧论坛导航栏和右侧快速回复占得这一栏宽度不一样,搞得我强迫症都犯了并且论坛导航这栏字体偏小。

网友:
看起来有点不习惯

网友AQ:
右边的占用太大,觉得没有必要。
回复的按钮太多了,有“回复”,“发表回复”,“快速回复”等等。

网友AR:
有点不习惯,不过还行,有时左边栏会把头像盖住了

网友AS:
是要好看多了哈

网友C:
贴子底色现在比白色好一些了

赞!

网友AT:
二维码好像作用不大还挺占地方的

网友AU:
感觉右边出现的这一栏有点不习惯!

网友AV:
右边框占据位置太大了,满满的不适应啊,有种压迫感

网友AV:
引用 网友B:
右边框占据位置太大了

我以为我进错网站了。。。。看着好压迫啊

网友J:
发现每天都要登录一遍    以前的自动登录不好使了

网友AV:
内容都重叠了,强烈建议,把右侧改成可以活动或者收缩的

网友AW:
写博客 发帖子能不能像word一样 能方便编辑格式

网友AX:
引用 网友E:
1、论坛界面的功能区比例设计不合理,在宽屏上不舒服。如果要兼容宽屏、窄屏,这个完全可以通过编程实现自 ...

第10条支持,右边的那个东西晃来晃去,好烦啊,谁能告诉我下图滑块验证在哪里?

网友AX:
怎么切换回,以前的版本啊!!!!!!!!!

网友AY:
感觉回帖和 发表回复,两个按钮重复咧。
能不能把上传图片和附件 的功能简化一下。每次点图片按钮出来的是链接,我个人觉得好麻烦的。。。不能像发朋友圈什么的直接选择本地图片上传呐~

网友AZ:
1:首页(https://bbs.21ic.com)无法登陆,用户名密码的框显示不了
2:加载特别慢,以前秒加,现在得等十秒以上

网友AZ:
补充一点
要是有可能,改回原来的吧,你看这个帖子,除了几个内部人,几乎没有说好的,真的改的很糟

网友BA:
加载何止十秒?我半分钟才能打开。。。。
改成这样,看来要考虑换个电子论坛逛了

网友:
不用结帖了???

网友BB:
看着感觉舒服多了,就是右边框有点大

网友BC:
为什么“收藏”功能被取消了?

网友BD:
看着看着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感觉很爆炸,刷新一下又会恢复正常。。。

网友BE:
祝贺论坛的再一次的升级

网友E:
引用 网友AX:
第10条支持,右边的那个东西晃来晃去,好烦啊,谁能告诉我下图滑块验证在哪里?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仅发生在晚23时之前写帖子,点击发送时却已过23时的情况。复制一下刚写的帖子,然后刷新即可见到滑动验证扭,粘贴再验证即可。

网友AX: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仅发生在晚23时之前写帖子,点击发送时却已过23时的情况。复制一下刚写的帖子,然后 ...

我来试一下哈

网友AX: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仅发生在晚23时之前写帖子,点击发送时却已过23时的情况。复制一下刚写的帖子,然后 ...

额,论坛好像更新了,不用划了

网友AX:
强烈建议,简约而不简单那种,不要乱跳,乱弹,搞得跟个山寨的网站,或者打小广告的的网站一样真的好么,你在主页想怎么做都可以,但讨论技术的的地方,真的需要直白、简单、大方,真的不需要花里胡哨的

网友BF:
看起来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BG:
找不到结贴的功能

网友AG:
有了图片中最上方的这种方式,图片中最下面的热门推荐是不是可以取消啊,有点多余而且影响视野

网友BH:
没有结帖标记,不习惯

网友BI:
感觉用来回复的位置太多了,体验反而不好。最下端的“发帖”与“回复”按钮可以取消掉,只留上端的即可,因为最下端已经有回复框了。右边的快速回复感觉也没必要有。

网友BJ:
这个图块不能够关闭,每次要看到这一部分字体的时间都需要缩放页面才能看

网友BK:
自适应分辨率的话,要是能够调节左右侧的宽度就好了

网友BL:
结贴功能没有什么必要, 早点淘汰是顺应时代发展. 也许在某些板块有用,但单独维护工作量大,干脆淘汰得了.

论坛早就应该向社交媒体看齐了, 现在不快点改, 等待的只有新型媒体的冲击.

网友BM:
比原来漂亮了不少,赞一个

网友BN(2018-01-23):
整个1600*900的屏只占用了50%,浪费啊。还不如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