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软开关机电路,正常工作,有点瑕疵

楼主(2017-12-21):
按下B5,通电,MCU将PC5置高,B5可以释放;
将PC5置低,断电;

按原来的构想,PC5置高情况下:
按下B5,PC0应该为低电平,
释放B5,  PC0应该为高电平,

但是现在PC0一直为低电平,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大牛分析看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Q9反向导通了。

网友B:
按键没释放?

网友C:
电路设计不就是这样么?只要V4.2有效,Q9就是导通的,而此时若Q10处于导通态,那么Q8射极就会被拉低,自然Q8会导通,进而PC0恒低。
注意,晶体管的发射结和集电结是对称结构,一定条件下可以互换,只是参数不同而已。而在开关态下,电流又很小,二者等效了。

网友D:
那两个三极管换成二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设计不就是这样么?只要V4.2有效,Q9就是导通的,而此时若Q10处于导通态,那么Q8射极就会被拉低,自然Q ...

给力!!

我把Q9换成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两个三极管换成二极管就可以了。

谢谢,Q8换成二极管怕不可靠,毕竟有0.6V的压降,怕GPIO识别不了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