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程序丢失原因

楼主(2017-12-21):
用pic16f1934做的电路板,最近两天出现一个现象:电路板测试好后放置半天或一天后重新上电没有工作,重新烧录程序后又可以了,请问会是哪些原因引起的呢,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不会是程序丢失的问题,先去检查复位、本振、电源以及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程序丢失的问题,先去检查复位、本振、电源以及焊接问题。

复位脚是用10K电阻上拉,晶振用的是内置晶振,供电电源用的XL1509-5供电,在靠近芯片电源引脚处有串一个0805磁珠和一个0.1uF电容滤波。

网友B:
我以前用STM32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分享下

网友C:
如果芯片ROM可以读,且读出数据全是FF,说明程序丢失或被擦除,否则不能说明程序丢失

楼主:
这两天程序丢失的板子是同一个人装的,后来换另一个人装重新烧录的板子暂时还没出现问题

楼主:
读了下ROM的值

网友C:
会不会漏烧程序?

楼主:
不会,电路板之前测试过,装进外壳后就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电路板之前测试过,装进外壳后就出现这个情况

如果程序能擦除自身(例如STC),如果运行异常会导致芯片被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程序能擦除自身(例如STC),如果运行异常会导致芯片被擦除

有没有可能是静电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静电导致的

可以用静电释放枪(空气放电)试试,看看放电后程序是否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静电释放枪(空气放电)试试,看看放电后程序是否丢失

还想问下是否和烧录器有关,用的是PICKIT 3.5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下是否和烧录器有关,用的是PICKIT 3.5

可能性很小

楼主:
难道是复位那里?

网友D:
本认也遇到过,但是比较少,所以没有管!一般是出货后有个别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