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使用OLED的问题

楼主(2017-12-21):
在使用0.96寸的OLED模块做一个项目,目前在实验显示汉字。但是我发现,我显示的汉字周围有很多的噪点,就是很多小白点点。而且最后一行的子还一直闪烁刷新。想问一下有人使用这个模块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换个OLED试试,如果还是这样,检查一下电路的焊接情况。
如果能够正常显示汉字的话,程序出错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B:
你看看程序 是不是一直在刷屏?也很有可能是代码有问题

网友C:
不会啊,我显示汉字很清晰的,是否一直刷屏?还是什么干扰了?

网友D:
优化下代码,估计代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