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Vref上加低通滤波器,怎么样?

楼主(2017-12-21):
效果有限,内置基准精度不足就根据需要选择合适型号的外置基准源。

网友A:
如果电源不稳定,哪怕加上了低通滤波器,也一样是有问题的。

网友B:
首先,你的 Vref 是真 Vref 还是兼作 VDDA 的?如果是前者,你可以外加基准源(譬如说 ADR03B,那东西很贵但非常精确)。如果是后者,那么你就需要用逆向测量法了。

网友C:
要求高的话还是用外置参考源吧,TI和ADI的有很多精度高的参考源可供选择

网友D:
如果这个VREF是给ADC的话,要看多少位的ADC。而且还有个问题,这个RC组成的滤波器的RC时间常数要注意,要较小,不然后面ADC把电荷抽走之后,VREF给C充电的时间太长。

楼主:
看了些资料,单片机VREF,用串联基准比较合适。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