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请教一个电路图

楼主(2017-12-21):
开关电源输出控制电机,光耦和TL431是反馈的,不明白三极管Q1和稳压二极管D10在这个电路里的作用,请各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过流保护。

过流时Q1是导通的还是截止的呢

楼主:
能帮忙解释下稳压管D10在过流保护中的作用吗?换成二极管可以吗

楼主:
过流时Q1是导通的还是截止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帮忙解释下稳压管D10在过流保护中的作用吗?换成二极管可以吗

保护动作中,D10相当于一个普通二极管,但平时有钳位作用,可以防止误触发,所以不能用普通二极管替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流时Q1是导通的还是截止的呢

导通。电流大则R30采样电阻上的压降也大,大到一定程度,Q1就开始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通。电流大则R30采样电阻上的压降也大,大到一定程度,Q1就开始导通了。 ...

我分析是一直导通的呢,Q1的发射极电压一直高于基级电压,所以一直导通,我的分析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分析是一直导通的呢,Q1的发射极电压一直高于基级电压,所以一直导通,我的分析对吗 ...

要足够高才行啊,硅管一般需要接近0.7V左右才开始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足够高才行啊,硅管一般需要接近0.7V左右才开始导通。

哦,R32和电解电容C18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R32和电解电容C18起到什么作用呢

C18用于负载启动的瞬态大电流时,Q1不会立刻导通,否则电机就启动不了。R32和R31对R30上的电压进行分压,控制过流动作门限,同时R32也用于释放C18中储存的电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8用于负载启动的瞬态大电流时,Q1不会立刻导通,否则电机就启动不了。R32和R31对R30上的电压进行分压, ...

原来过流是通过光耦控制开关电源的另一侧断电,让电机启动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动作中,D10相当于一个普通二极管,但平时有钳位作用,可以防止误触发,所以不能用普通二极管替代。 ...

D10还是没想明白,钳位是钳的哪个点的电压呢?一个稳压管可以钳位,如果两个二极管也可以钳位是吗

网友B:
为什么我觉得D10可以用普通二极管代替呢,在这里不需要钳位作用啊

网友C:
你确定D10和D6方向没画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0还是没想明白,钳位是钳的哪个点的电压呢?一个稳压管可以钳位,如果两个二极管也可以钳位是吗 ...

D10钳位是控制TL431的参考极。该极电压由R20和R21分压决定,如果电压过高,431就会动作。而D10的引入,限制了431参考极的电压上限。二极管钳位的话,方向得跟稳压管相反,利用的是正向结压降。

网友:
看不见图

楼主:
是不是没有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D10和D6方向没画反吗?

谢谢提醒,D6画反了,D10没有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8用于负载启动的瞬态大电流时,Q1不会立刻导通,否则电机就启动不了。R32和R31对R30上的电压进行分压, ...

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觉得D10可以用普通二极管代替呢,在这里不需要钳位作用啊

chunyang 在下面分析了,也可以探讨一下

楼主:
学技术初期不容易,没人教很难领悟,有给微信上乱发的红包还不如分给兄弟们,钱数不多,可以体验技术带来的成就,网站上既然有这个功能,我这么做应该合理

网友C:
这个电路也可能是恒流电路,目的是控制电机恒转矩。

网友D:
过流保护。。

网友E:
这图画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分析是一直导通的呢,Q1的发射极电压一直高于基级电压,所以一直导通,我的分析对吗 ...

VE>VB>VC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分析是一直导通的呢,Q1的发射极电压一直高于基级电压,所以一直导通,我的分析对吗 ...

VE>VB>VC

网友F:
引用 网友A:
D10钳位是控制TL431的参考极。该极电压由R20和R21分压决定,如果电压过高,431就会动作。而D10的引入,限 ...

二极管钳位的话,方向得跟稳压管相反,利用的是正向结压降。这话没毛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钳位的话,方向得跟稳压管相反,利用的是正向结压降。这话没毛病? ...

毛病在哪?说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毛病在哪?说说。

普通二极管能作为稳压管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普通二极管能作为稳压管使用???

可以,至于为什么,去看看二极管的结压降与电流的关系曲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