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都进来看看

楼主(2017-12-22):
求教,设备用422通信给上位机发送数据,一秒发送一次,发送数据时间大约为200ms,想问下,这200ms发送数据的时候会不会将设备的整个用电电平拉低,拉低5mV是否有可能。

网友A:
这个应该取决于你的电源功率吧。。。

网友B:
跟你电源电路的质量有关

网友C:
5mV 有可能的。在收发数据的时候,单片机耗电量比什么都不做要大一些,工作电流也大一些,电源线上损耗就相应升高。一般来说几个 mV 都是可接受的。

网友D:
422接口片的功耗不大,电源功率不足时会有一定程度的拉低。5mV不算什么,纹波都可能比这个大。5mV纹波的电源,已算是噪声比较低的优质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