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

楼主(2017-12-22):
(图片)

网友A:
需要先把12V降到5V

楼主:
大神,是不是直接用三级管根本连不住来12降为5V的?我搞了一上午没搞出来

网友A:
可以电阻分压实现

网友B:
这个简单,在午休方便画图

网友C:
电路基础都没学好

网友D:
射极跟随不就可以了

网友E:
稳压管都不用,那应该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