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5V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17-12-22):
本文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3V-5V电平转换电路图,有兴趣的或者之前一直不懂的童鞋可以来观摩下!
本文主要讲了一下关于3V-5V电平转换电路图,下面一起来学习一下:

如图左端接3.3VCMOS电平,可以是STM32、FPGA等的IO口,右端输出为5V电平,实现3.3V到5V电平的转换。

现在来分析下各个电阻的作用(抓住的核心思路是三极管的Vbe导通时为恒定值0.7V左右):

假设没有R87,则当US_CH0的高电平直接加在三极管的BE上,》0.7V的电压要到哪里去呢?

假设没有R91,当US_CH0电平状态不确定时,默认是要Trig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因此R91起到固定电平的作用。同时,如果无R91,则 只要输入》0.7V就导通三极管,门槛电压太低了,R91有提升门槛电压的作用(可参见第二小节关于蜂鸣器的分析)。
3V-5V电平转换电路图

3V-5V电平转换电路图

但是,加了R91又要注意了:R91如果太小,基极电压近似

只有Vb》0.7V时才能使US_CH0为高电平时导通,上图的Vb=1.36V

假设没有R83,当输入US_CH0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时),D5V0(5V高电平)直接加在三极管的CE级,而三极管的CE,三极管很容易就损坏了。

再进一步分析其工作机理:

当输入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输出钳制在三极管的Vce,对电路测试结果仅0.1V

当输入为低电平,三极管不导通,输出相当于对下一级电路的输入使用10K电阻进行上拉,实际测试结果为5.0V(空载)

请注意:

对于大电流的负载,上面电路的特性将表现的不那么好,因此这里一直强调——该电路仅适用于10几mA到几十mA的负载的电平转换。

网友A:
还是用74LVC4245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