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由赛曼效应看基础知识的重要性!

楼主(2017-12-22):
最近流行格物致知,无奈话题高深,非物理专业的表示有压力!
例如赛曼效应是啥?不知道!尽管5年前就买了套费恩曼的物理学讲义,但诺奖获得者思维方式和知识深度及光度,忘尘莫及,加之与电工专业相去甚远,翻了一遍后就放书架上,假装知识分子用!

看了人家介绍,有个关键,说[塞曼效应证实了原子具有磁矩,也证实了原子磁矩空间取向是量子化的。塞曼效应还引出了电子自旋的假说。]!

至于赛曼效应为何证明了上面结论,我想非物理专业的理解起来很困难,近乎不可能!

前段时间准备模电第一章之第一节之第一个知识点资料,准备标题是[电子的4个基本特性],这是在一般教材上必说的两个特性基础之上,又增加两个,但是考虑到知识点难度,作为选学资料用,主要感觉没什么用!
不想一个赛曼效应,几乎包含了全部的4个特性!此时再看看介绍赛曼效应的**,居然迷迷糊糊的看着那些知识点有点眼熟!

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楼主:
是否真正掌握一个知识点,判断依据是个人理解程度,而非看我们能否大段背诵书本上的知识点,否则,文科教授个个是物理学家,他们能背诵唐诗宋词一万首,物理学中那些个知识点也不在话下!

物理学最大的特点是:非经典的概念我们很难理解消化!但是实验事实逼迫我们生硬的接受它!

例如声子的概念。对于光子我们还能理解,还能接受它!而声子这个概念就太怪异了!晶体的振动“看”起来确实像波一样,但声音的粒子从何而来?

如果你能接受它,说明你只是硬记了书本上或百度上的相关内容而已!

楼主:
电子具有电荷,这是实验事实!中学生都能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有些民科物理学家质疑电荷的存在,虽然说法不靠谱,但我们一般人不好有理有据的反驳!除了实验我们拿不出其他东西能证明,不信你试试?

电子的另个特性-自旋,与经典的角动量相比就太反常了,除了直接接受这个概念,别无他法,没法理解!

楼主:
例如角动量大小是h-bar/2,这是啥意思?为什么会如此?方向只有两个是啥意思?为何?

[请不要整段复制课本或百度百科,没意思!谈下自己理解就好了!]

网友A:
一脸懵逼的进来,一脸懵逼的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脸懵逼的进来,一脸懵逼的出去

我上面已经说了,超出经典范畴的概念比较抽象,难以理解,懵逼是正常现象!

例如,自旋为0相当于没旋,自旋为1是1周,自旋为2是半周,而自旋为1/2是什么意思,就需要老曼举个形象例子,我们才能看懂了!

网友B:
大师,稍微多花点心思把  模电讨论兴趣小组  搞的更火爆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上面已经说了,超出经典范畴的概念比较抽象,难以理解,懵逼是正常现象!

例如,自旋为0相当于没旋, ...

指的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稍微多花点心思把  模电讨论兴趣小组  搞的更火爆如何?

学习应该有主有次,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
本贴也无意在模拟板块讨论专业物理知识,给人一种鹤立**群的高大上感觉!实际上这些知识对物理专业的人或者在物理论坛上,就是基本常识!这个我也明白!

但是学模拟电路的,必须懂电,具体点说要熟悉电子的特性,这是掌握器件物理必备知识,所以本贴内容对于模拟板块来说,并没有跑题!

网友D:
我感觉楼主应该进物理研究所,而不是在这装B,发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楼主应该进物理研究所,而不是在这装B,发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

装b是门手艺,面对需要勇气,想装的逼真就需要多看点东西,肚子里光有屎是不行的!

下面这篇小文,站在大学物理角度看,并不难,你给大家解读解读,装下b给我们看看如何?

楼主:
看了下这人回帖,原来是玩软的,对于他来说,除了ARM9,其他的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网友E:
看来XUKUN成功的被HWM拉到了和他一样的境界。

接下来就是H大师要利用他在这个领域丰富的斗争经验,彻底击败XUKUN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装b是门手艺,面对需要勇气,想装的逼真就需要多看点东西,肚子里光有屎是不行的!

下面这篇小文,站在 ...

    稍微看了看,讲的是能级?这个跟遂穿效应是不是有关系?

网友F:
我也在写一些教程,我写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知识点与你要写的大不相同。因为我首先对于读者有一个基本设定:他上过初中,学习过初中物理中的电学,还记得“欧姆定律”,除此之外他对电子与计算机技术一无所知,他的数学水平也就限于初中。我就是基于他这一点点基础,帮助他最终制造出一台完整的计算机,8bit的CPU,有显卡声卡,可接键盘鼠标,可接U盘,性能类似于任天堂早期的NES游戏机。我这个教程中会为他介绍为了理解这台电脑的原理和设计思路,他到底应该学些什么,他以后的路又该如何走。

你开篇第一个知识点就有电子的自旋,那你对读者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读者要有什么样的基础才能看明白你写的东西?有这种基础的读者有多少?你能写出一个你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用了你写的这些东东就迎刃而解的实例吗?连你自己都“主要感觉没什么用!”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写呢?

你跟H先生一样,让我十分的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写一些教程,我写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知识点与你要写的大不相同。因为我首先对于读者有一个基本设定 ...

纠正你一个错误,那不叫“制造出”,而是“组装出”!

在华强北转一圈,买些零件组装个苹果手机,也不需要大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