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32位单片机有哪些

楼主(2017-12-22):
常用的32位单片机有哪些

目前32位单片机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各种教程也已经普及,本文为大家介绍常用的32位单片机。

STM32

STM32代表ARM Cortex-M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具有高性能,实时性强,低功耗,便于低电压操作等优点,同时还易于开发。

按内核架构分,有STM32F103“增强型”系、STM32F101“基本型”系列、STM32F105、STM32F107“互联型”系列。其中增强型系列时钟频率达到72MHz,是同类产品中性能最高的产品;基本型时钟频率为36MHz,以16位产品的价格得到比16位产品大幅提升的性能,是32位产品用户的最佳选择。两个系列都内置32K到128K的闪存,不同的是 SRAM的最大容量和外设接口的组合。时钟频率72MHz时,从闪存执行代码,STM32功耗36mA,是32位市场上功耗最低的产品,相当于0.5mA/MHz。

主要参数

12V-36V供电

兼容5V的I/O管脚

优异的安全时钟模式

带唤醒功能的低功耗模式

内部RC振荡器

内嵌复位电路

工作温度范围:

-40°C至+85°C或105°C

特点

内核:ARM32位Cortex-M3 CPU,最高工作频率72MHz,1.25DMIPS/MHz。单周期乘法和硬件除法。

存储器:片上集成32-512KB的Flash存储器。6-64KB的 SRAM存储器。

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2.0-3.6V的电源供电和I/O接口的驱动电压。上电复位( POR)、掉电复位( PDR)和可编程的电压探测器(PVD)。4-16MHz的晶振。内嵌出厂前调校的8MHz RC振荡电路。内部40 kHz的RC振荡电路。用于CPU时钟的 PLL。带校准用于 RTC的32kHz的晶振。

低功耗:3种低功耗模式:休眠,停止,待机模式。为RTC和备份寄存器供电的VBAT。

调试模式:串行调试(SWD)和JTAG接口。

DMA:12通道DMA控制器。支持的外设:定时器,ADC,DAC,SPI,IIC和UART。

3个12位的us级的A/D转换器(16通道):A/D测量范围:0-3.6V。双采样和保持能力。片上集成一个温度传感器。

2通道12位D/A转换器:STM32F103xC,STM32F103xD,STM32F103xE独有。

最多高达112个的快速I/O端口:根据型号的不同,有26,37,51,80,和112的I/O端口,所有的端口都可以映射到16个外部中断向量。除了模拟输入,所有的都可以接受5V以内的输入。

最多多达11个定时器:4个16位定时器,每个定时器有4个IC/OC/PWM或者脉冲计数器。2个16位的6通道高级控制定时器:最多6个通道可用于PWM输出。2个看门狗定时器(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SysTIck定时器:24位倒计数器。2个16位基本定时器用于驱动DAC。

最多多达13个通信接口:2个IIC接口(SMBus/PMBus)。5个USART接口(ISO7816接口,LIN,IrDA兼容,调试控制)。3个SPI接口(18 Mbit/s),两个和IIS复用。CAN接口(2.0B)。USB 2.0全速接口。SDIO接口。

ECOPACK封装:STM32F103xx系列微控制器采用ECOPACK封装形式。

ARM7、9、10

ARM7TDMI(Thumb):这是公司授权用户最多的一项产品,将ARM7指令集同Thumb扩展组合在一起,以减少内存容量和系统成本。同时,它还利用嵌入式ICE调试技术来简化系统设计,并用一个DSP增强扩展来改进性能。该产品的典型用途是数字蜂窝电话和硬盘驱动器。

ARM9TDMI:采用5阶段管道化ARM9内核,同时配备Thumb扩展、调试和Harvard总线。在生产工艺相同的情况下,性能可达ARM7TDMI的两倍之多。常用于连网和顶置盒。

ARM710系列,包括ARM710、ARM710T、ARM720T和ARM740T:低价、低能耗、封装式常规系统微型处理器,配有高速缓存(Cache)、内存管理、写缓冲和JTAG。广泛应用于手持式计算、数据通信和消费类多媒体。

PIC32

PIC32也拥有像STM32类似的外设库(PIC32MX Peripheral Library),在使用的时候包含plib.h即可。先来说说IO口,PIC32提供两种调试接口,JTAG和ICSP/ICD接口,要使用PORTA的部分引脚作为IO口,必须禁止JTAG接口:DDPCONbits.JTAGEN = 0; PORTB的大部分引脚与ADC输入引脚复用,复位时被配置为模拟功能,若要作为IO口使用,则需配置ADC模块: AD1PCFG = 0xFFFF; 如果某个外围模块的输入输出引脚与IO端口复用,那么一旦启用该外围设备,它就将完全控制该IO端口,与方向控制寄存器(TRISx)的内容无关,然而在8位架构中,即使该模块需要使用这些引脚,用户也得自己制定每个引脚的正确方向。

PIC32的中断分为两种工作模式:单向量工作模式和多向量工作模式。单向量工作模式只有一个中断函数,所有中断都在同一个函数中得到响应(8位单片机基本都是这种模式),可想而知,如果有多个中断要响应,则要判断多个标志位才能确定是产生了哪个中断,因此这种中断响应的延迟很大。多向量工作模式的话,和ARM cortex-M3的原理差不多,可以每个外设模块使用一个中断向量,最多可达64个中断向量。中断优先级分为两种,组优先级和子优先级,组优先级有0-7共8个,上电时,所有中断源的优先级都被默认地设定为ipl0,并屏蔽所有的中断。在相同的组优先级内,还有两个数据位用于定义4个子优先级。如果有2个组优先级相同的事件发生,那么子优先级高者将先被响应。每款PIC32单片机都定义了各种中断源的默认相对优先级。当其他条件都无效时(组优先级和子优先级都相同),将根据自然顺序决定响应同时发生的多个事件中的哪一个。

AVR32

2006年,爱特梅尔推出了 AVR32的新型专利32位架构处理器。AVR3232位RISC处理器内核是专门针对同时要求高性能和低功耗的现代化应用而开发的,可在每个 时钟周期内处理更多的工作,因此能够以更低的 时钟频率、非常低的功耗,达到相同的吞吐量。

事实上,与最大的竞争产品相比,AVR32CPU在每个 时钟周期内完成的处理量要高出约三倍。这意味着能够以更低的时钟速度、更低的功耗来执行现今应用所要求的计算密集的算法。在AVR32的开发过程中,爱特梅尔申请了18项与优化架构创新技术相关的专利。AVR32AP内核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小载入/存储和分支跳转操作方面的所花费的系统代价,使传输途径的吞吐量最大化,从而能以较同等处理器低得多的 时钟频率和功耗执行复杂的算法。

AVR32 AP7 应用处理器是专为各种计算密集应用而设计的高级片上系统解决方案。在 时钟频率为150MHz、而电压为1.8V (1.4DMIPS / MHz) 时,可提供210 Dhrystone MIPS (1.4 DMIPS / MHz) 的处理性能,操作功耗为75Ma(500uA/MHz)。此内核拥有内置的DSP、SIMD 指令集、跳转预测和 存储器管理单元(MMU)。此外,该器件可提供动态频率调整(Dynamic Frequency Scaling, DFS),可在四个片上时钟域 (CPU、高速 总线和二个独立外设总线)进行动态的功耗调整。此外,可用的外设包括符合BT 656标准的相机接口、三个全双工IIS音频通道、一个AC97接口、一个内置式2通道16位 音频流DAC、一个 以太网MAC、一个带7个端点的高速(480Mb/s) USB设备接口、一个双端口MMC/SD卡接口、四个USART、二个SPI接口,以及一个双线接口 (I2C兼容)。

网友A:
这写介绍非常不错的哈,给赞一个的

网友B:
现在貌似GD32的比较多,,跟STM32的有一拼了哈

网友C:
ti的tiva系列也是32位的

网友D(2018-01-31):
对比STM32F103的M3内核:我们的芯片除脚位兼容外,绝大部分程序也直接兼容!转换也绝对比GD的芯片容易,属于国产芯片资源,而且价格便宜。
我们的还有以下特色资源:
1、内核200M的ARM的M4内核,内建浮点运算及DSP指令;
2、SRAM内存最高224KB
3、外部SPIM:外部SPI FLASH memory扩展(程序机型/数据储存/程序与数据可加密)
4、模拟外设:3组2M SPS 12位ADC(最多21通道)
5、3个16位带死区控制和紧急刹车,可用于电机控制的PWM高级控制定时器
我这是直接代理,可技术支持你作转换,有需要留言可加我QQ发资料.

网友E:
STM32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F:
32位的单片机也比较多

网友G:
最低功耗的32位ARM

网友F:
一般都包含了ARM内核

网友E:
16位单片机,比较有名的是MSP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