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新唐N76E003可以用无源晶振吗?

楼主(2017-12-22):
看资料上没有oscout这个引脚。有源晶振又好贵,内部晶振又不满足项目精度要求。。好纠结,有没有用过的工程师解答一下

网友A:
不能用无源晶振

楼主:
我看网上的最小系统板都焊的无源晶振。话说当初就是为了省钱才用这个芯片,谁会为了这么便宜MCU用那么贵的晶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网上的最小系统板都焊的无源晶振。话说当初就是为了省钱才用这个芯片,谁会为了这么便宜MCU用那么贵 ...

是N76E003的最小系统板吗? 要看实物或实物图片,如果只是看到原理图是接了无源晶振,那原理图应该是错的

网友B:
官方的系统板都没有提供这个晶振,直接用内部的

网友B:
如果用,用有源晶振,价格贵不了多少。

网友:
不具备无源晶振的双接口,只有一个,可以使用有源,不过如果要求不严格最好使用内部的,比较可靠。

网友C:
楼主的目的是做什么用?如果没有特别目标用内置的RC振荡器。

网友D:
用内置的RC振荡器

网友:
不知道什么应用,内部的还不满足?串口的时钟就够用了啊。

网友:
内部的怎么不够用啊,可以根据需要 调节的。

网友C:
这个是低管脚 8051 系列所以没有,意思就是管脚比较少,肯定要能省的就省略了,你用其他型号的同系列肯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