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120V 800hz的电源的通断以及过流过载保护功能

楼主(2017-12-22):
目前工业上接触器和过流保护器件最高也就400hz,没法实现800hz的通断和保护功能,请教高手谁做过120V 800hz  5000瓦的电源控制带保护的设备,用的什么方法呀?双向可控硅?

楼主:
我觉得成品应该有现成的类似东西,只是没做过,不晓得怎么找~求推荐呀~~

网友A:
接触器和过流保护器件, 400hz ? 够呛吧
其实用功率半导体器件, MOSFET, IGBT 这个频率是轻松应付

网友B:
接触器就是机械触点,怎么就不能用在800hz了,变频器的载波最低2khz,不都用接触器一拖二切换吗,电流检测可以用霍尔电流传感器。5kw功率比较小,可以选大一等级的接触器,如果要求灭弧性能更好,可以选择直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