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流流向的问题

楼主(2017-12-22):
【不懂就问】
还是一张倍压电路的图,
当e2是在负半周时,下正上负,那么
【1】电容C1的极性是不是仍然是左正右负?
【2】个人觉得在此时,电能应该是在由C2、D1、D2组成的环路里环流
因为C1是极性的电容,如果正极出来的电流不经过D1,而流向C1负极,那么不就反极性了吗?
但是之所以C2是倍压,就是对c1c2和e2进行了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分析,所以自己
就不明白在负半周的电能流向

网友A:
负半周C1放电,相当于跟变压器次级串联,极性当然不变。C1的充电经由D1回路,而C1的放电经由C2/负载和D2回路。因C1放电时是跟变压器次级串联的,故而在C2上能得到更高的电压,是为倍压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半周C1放电,相当于跟变压器次级串联,极性当然不变。C1的充电经由D1回路,而C1的放电经由C2/负载和D2回 ...

谢谢,说的简单明了,让我茅塞顿开,醍醐灌顶,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