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LINK的问题

楼主(2017-12-22):
刚做的板子,回来之后ST-LINK怎么连接都连接不上,MDK上面显示错误,不过用STM32 ST-LINK UTILITY能下载进去hex文件,有没有哪位大佬遇到过

网友A:
MDK没有这个软件好用,我从来没用MDK下载过,都是用这个软件。

网友A:
接口确认完整一致吗?是不是接口不太稳定,另外看看是不是MDK的配置没有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确认完整一致吗?是不是接口不太稳定,另外看看是不是MDK的配置没有正确。 ...

谢谢回复,已经解决,ST-LINK升级一下固件就行了

网友B:
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已经解决,ST-LINK升级一下固件就行了

MDK给升级的固件吗

网友D:
可能软硬件兼容性不好。

网友B:
你的mdk怎么设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已经解决,ST-LINK升级一下固件就行了

以前升级Jlink,然后不兼容了。

网友D:
降低一下MDK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K给升级的固件吗

不是      是有个ST-LINK upgrade这个软件 升级一下 就行了

楼主:
驱动能看到,就是连接不行,现在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mdk怎么设置的

SW模式的,现在OK了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软硬件兼容性不好。

对,有可能 一开始调STM8的   ^_^

网友A:
原来是固件的问题,应该是老固件只适应MDK4,不适应楼主的MDK5.

网友E:
解决了就好

网友:
看来我每次,看到升级提示就升级是正确的。

网友F:
STM32 ST-LINK UTILITY会提醒升级的,我的升级过好几次了。

网友G:
论坛改版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论坛改版了?

改版了,觉得怎么样?我是有点不习惯

网友H:
没有在MDK里面选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在MDK里面选芯片吧

谢谢,已经解决

网友I: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