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教一下串口接收中断的

楼主(2017-12-22):
Array_GSMR_T【500】;
Array_GSMR_T[i++]=USART_ReceiveData(USART2);//保存接收到的数据
这是在中断里面的一句语句,但是当接收到数据时,这个数组Array_GSMR_T【】是不断往后储存的,怎么做到每次接收到一帧数据后都从Array_GSMR_T【0】出发。。。而不是往后储存。。。

楼主:
冬至快乐,看来没人。。

网友A:
每次数据处理结束后,将接收数列序号“i”清零。

网友B:
应该是收到完整数据后,处理结束后,清零

网友C:
百度环形缓存区(FIFO)

网友D:
接收一帧,主程序处理完这帧数据,把接收计数器(要用全局变量)清零就可以

网友E:
0是死的,但是你的读指针是活的

网友F:
最好是查询到帧头以后开始接收,接收完整帧后清零,重新接收!

网友G:
利用串口空闲中断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