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个排针怎么是绿色的?

楼主(2017-12-22):
我用AD10画图,为什么这个排针是绿色的?
我复位规则检查,它不绿了,但只要一动,又绿。
我想一劳永逸的让它不绿,是不是得改规则?如果是的话,改那个规则呢?
谢谢!

网友A:
莫非有冲突?

网友B:
焊盘限制间距设的太大,都冲突了

网友A:
间距太近容易短路。

网友C:
焊盘间距太近了

网友D:
还有这个管脚是本来就这个比例位置吗

网友E:
间距确实太近了,系统警告而已,不过你如果没有错,那就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个管脚是本来就这个比例位置吗

是的。

网友F:
先忽略,等做好,看看3D效果。

网友G:
焊盘间距大于设置规则

网友G:
绿色为警告,假如确定无毛病,可以按t+m消除警告

网友H:
间距太近了吧

网友I:
根据各位大侠的建议,绿色能做,没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