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8~14V,输出12V 400W DCDC,有推荐的控制器吗?

楼主(2017-12-22):
用在大功率电池充电上,最好可以控制恒流输出,有前辈用过吗?

网友A:
首先 如果是用在电池充电上,要确定是什么类型的电池
确定电池类型后,输出电压定好,
输入最好是降压  大功率的升降压 成本贵非常多的

网友B:
33A,这么大电流,看看ADI/TI大厂的货吧

网友C:
应该是电源,芯片功率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