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IO驱动能力是一个IO多少ma的

楼主(2017-12-22):
GD32F130的IO,我在datasheet上看到的好像是说所有IO都是有驱动能力的,具体的每个IO最大多少ma,或者说总体多少ma没找到。我实际使用中出现了IO输出高驱动负载的时候,电压偏低的情况,用IO+1k电阻驱动el817c光耦,io推挽输出的时候,电压变为2.9V,断开电路的话就是电源电压3.26V。  我做了个试验用IO去驱动LED灯330欧姆+led灯  IO输出高驱动   万用表测量IO电压是 2.86
1K欧姆+led灯  IO输出高驱动   万用表测量IO电压是 3.10
2.7K欧姆+led灯  IO输出高驱动   万用表测量IO电压是 3.19
5.6K欧姆+led灯  IO输出高驱动   万用表测量IO电压是 3.23

1K欧姆+led灯  IO输出低驱动   万用表测量IO电压是0.19  不是0V,如果不加负载就是0

以前用stm32f103c8,同样   IO+1k电阻驱动el817c光耦  IO电压是3.20,这是不是说STM32F103C8的驱动比gd32f30强。
我的问题是我用GD32F130C8 的 IO+1k电阻驱动el817c光耦   IO电压变为2.9,此电路是否可以这样长时间工作,不会有什么损害吧。
貌似IO之间不会有影响,我的意思是有多个驱动电路同时工作,其他IO电压没有变小,保持2.9不变。

用低电平驱动,实际也不是0V,我的电路都是用高电平驱动的,不想改了,大家觉得有问题吗,有经验的老司机指点一下吧~

这句的意思是说所有的IO都是有驱动能力的,除了模拟输入脚?   这是在130的datasheet上找到的。
这里给出了详细的驱动能力说明,一个IO最大可以25ma,是够大了,可是我1K电阻加LED,供电电压是3.26,用IO推挽驱动电流肯定不会超过3ma,IO口电压就降了0.2V了,不接负载马上变成电源电压。

网友A:
如楼上,,正常情况下是25mA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楼上,,正常情况下是25mA的哈

大侠,3.26V供电,驱动1K电阻加EN817,IO电压变成2.9啊,这个你觉得有问题,还是正常不用管啊,给些看法啊

网友B:
驱动能力跟软件配置有关,你就取50MHz的吧。推出电流不敢保证,拉入电流可到25mA的。(3.26V-1.40V)/1kΩ=1.86mA,还早呢!

网友C:
单个IO最大的驱动能力推挽高和低都是25mA(见DataSheet的27页),但是芯片总电流(流过VDD或者VSS的电流)不能超过100mA。有问题请资询GD32F FAE 375880228@qq.com

网友D:
能帮你串口的那一段程序发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能力跟软件配置有关,你就取50MHz的吧。推出电流不敢保证,拉入电流可到25mA的。(3.26V-1.40V)/1kΩ=1. ...

大侠绝对是老司机
330欧姆 加 LED灯测试 电源电压是3.26
2M IO速度,推挽输出高驱动  IO电压是2.82
10M IO速度,推挽输出高驱动  IO电压是3.01
50M IO速度,推挽输出高驱动  IO电压是3.16

看来GD的驱动能力不差~~

网友E(2018-07-07):
看实测参数吧

网友F:
这个要考虑实际的IO口的驱动电流的。

网友G:
这个一般看MCU的IO口的电气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