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p6又有新发现

楼主(2017-12-22):
最近做stm32f030f4p6擦除flash时意外发现,flash容量跟x6(即32KB)容量一样,x4文档上是16KB,我是意外发现在flash偏移地址0x4000写入数据时还能成功保存和正常擦除,继续往后到0x7FFF,0x8000开始就不行了,也就是说32KB容量,我先前也很疑惑为什么在ST头文件怎么没有x4的宏定义,最小只有x6,并且flash块大小是0x7FFF,但下载程序时超过16K的空间下载不了,不过还是可以使用用户boot来下载到16K后面的空间的;这可能只是在小容量产品才会这样,超过32K的可能就不会有不使用的flash了;可能ST是flash块最小只能做到32K,可是为什么又把后面16K不能下载,这又是什么商机?有人试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早知道了,不是什么秘密

网友B:
你知道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知道了,不是什么秘密

是小于32K容量的才是这样吧,stm8的有没有这样的?

网友C:
是这样的没错,但是ST官方也说了,x4的只保证16K flash的质量是好的,其他的不能保证,也不作校验。不排除生产的时候有些后16k有问题的的x6芯片改为x4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没错,但是ST官方也说了,x4的只保证16K flash的质量是好的,其他的不能保证,也不作校验。不排除 ...

有道理,但为什么每片都能使用后面16K?,还有我试过了xB容量的,也是找不到xB的宏定义,只有xC的定义,而且xB是128K容量但实际还是xC的256K容量,难道都是次等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为什么每片都能使用后面16K?,还有我试过了xB容量的,也是找不到xB的宏定义,只有xC的定义,而 ...

都能使用是正常的,因为生产的时候就是生产32k的,但是不对后面部分进行校验而已。谁知道什么时候有个片子后16k出问题然后官方没校验处理呢。不能说是次等品,ST只是不校验这部分。

网友D:
芯片公司压根就没有几个晶圆,都是一样的东西软屏蔽,或者封装不一样而已

网友E:
不能保证,他们设计那一块是做什么。

楼主:
这么说,只能自己擦除并且校验,不过下载程序时就会校验代码完整性 ,但做产品的话还是不能用后面的空间?自己玩玩还可以

网友E:
这个地方大有学问

网友:
竟然被楼主发现人家的机密了。

网友F:
我每次做的程序基本上一半的空间都用不完

网友G:
你还可以试试是不是f031
f031似乎比f030多一个32位定时器, 以及支持2.0V~3.6V, f030是2.4V~3.6V

网友H:
每天琢磨琢磨都会有新发型。

网友I:
这样能节省成本,一样的晶元封装成很多系列的产品,屏蔽部分功能后还对价格体系不影响。inter的CPU不也是这样?

网友J:
you know too much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能节省成本,一样的晶元封装成很多系列的产品,屏蔽部分功能后还对价格体系不影响。inter的CPU不也是这 ...

直接可以使用,没有屏蔽,就怕一些商家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还可以试试是不是f031
f031似乎比f030多一个32位定时器, 以及支持2.0V~3.6V, f030是2.4V~3.6V ...

按你说的做了,还真有个32位TIM2,正常使用,还可以比较输出到IO口

楼主:
咋办,st会不会请我去喝茶

网友K:
x4的只保证16K flash的质量是好的

网友L:
不排除生产的时候有些后16k有问题的的x6芯片改为x4芯片。

网友M(2019-05-28):
我觉得应该是为了提高晶元良品率,假设前16K ROM有坏块,屏蔽后,软件便宜到后16K,这样还可以用,晶元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