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精简版DC供电不断重启

楼主(2017-12-23):
如题,为啥我的精简版用usb口供电就可以从sd卡正常启动,但是用DC口供电就会不断重启,包括电源灯也是。每次都是在快进系统了就重启。是不是什么信号误触了电源芯片?

网友A:
这个问题的的看实际的调试环境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的的看实际的调试环境的哈

只接了电源与串口线,用的putty

网友B:
最好  看debug串口的打印输出
这个都有报错输出的

网友B:
我觉得电源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