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二极管反偏 与 NPN三极管的BC反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12-23):
1.大家都知道二极管在反偏的时候,耗尽区会增大,电流基本是零.
2.NPN三极管的BC反偏的时候,同样是PN结反偏,还会提到E极流入B极的电子只有少部分被B极的空穴复合,大部分电子会进入BC之间的耗尽区,在该区域的电场作用下,越过反偏的BC结,形成c极电流

3.我的问题是,在单个二极管反偏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提电源的负极能够提供电子,这些电子也会进入耗尽区,在电场的作用下,越过反偏的PN结,形成电流.

楼主:
大家都来说道说道啊!

网友A:
个人理解,供商榷。

Vc > Vb > Ve情况下,一个NPN三极管,假想:E极(N区)重掺杂,B极悬空,,就接近一个反偏的二极管了。在此情况下,由于B极悬空,没有足够的BE结偏压,无法提供足够的电子,因此电流极小。

楼主:
单独一个二极管的情况下,电源的负极也应该能够提供电子。

二极管在反偏的时候,电源提供的电子能够到达二极管的P区,为啥这些电子就不能在耗尽区电压作用下越过耗尽区而产生大电流呢?

三极管的时候,BC同样是反偏,为啥E极提供的电子就能越过耗尽区而产生大电流呢?

同样都是电子,同样都是反偏,为啥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网友B:
然而二极管反偏的时候电源负极电子并不能进入P区。。。。。这就是三极管的牛X之处啦。

网友A:
刚才那个说麻烦了。
其实,NPN三极管,BE结短接,就相当于二极管了。BE结短接,电位相同,电子很难越过BE结进入B区,而B区内电子是少子,数量极少,因此电流极小。

单看二极管的话,P区内电子是少子,只能提供极小的电流。

楼主:
哈哈,只是书上这样教导我们的时候,感觉讲得有道理。是啊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那个说麻烦了。
其实,NPN三极管,BE结短接,就相当于二极管了。BE结短接,电位相同,电子很难越过BE结 ...

单看二极管的话,P区内电子是少子,只能提供极小的电流。

P区电子是少子,这是书上讲的。
电源的负极连接到P极的时候,能否给P区提供大量的电子,书上没有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看二极管的话,P区内电子是少子,只能提供极小的电流。

P区电子是少子,这是书上讲的。
其实P区和电极接触的地方,应该有一个 金属-半导体 界面。这个我不了解。
我猜应该象个PN结,反偏的时候,电子很难越过这个结进入P区。

这个看法,请了解的朋友指正。

网友B:
我觉得90%的人和楼主一样被这个问题困扰。正偏的时候P区能导电,反偏咋就变不导电了呢????哈哈,去拿本半导体物理啃吧。我啃完了也还是不很清楚。。。

楼主:
坐等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P区和电极接触的地方,应该有一个 金属-半导体 界面。这个我不了解。
我猜应该象个PN结,反偏的时候, ...

确实金属和半导体接触会形成是肖特基结,但是实际生产的时候经过处理可以去掉这种结。

说下我的看法:
一般情况下电子确实是不能像在导体中一样大量进入P区形成自由电子的,因为进入的自由电子会被大量的空穴复合吞噬掉,在边界处会形成一个很陡的分布密度坡,但是不能进入并不代表P区就不能导电,P区的导电机制是一端进入的电子被吞噬,另一端又把吞噬的电子拉出,于是完成了电子的回路,这正是pn结正偏时的导电机制。那么反偏的时候呢,电源负极确实是提供大量自由电子让空穴吞噬的,那为什么还不导电呢,因为另一端是一个结,这个结虽然有空间电荷可以拉电子,但是,它只能拉自由电子,形成漏电流,却拉不出空穴里的电子,要想拉出来必须把反向电压加大到结的击穿电压,也就是说在结这里断路了。
   然后再说三极管。为什么三极管的P区有大量的自由电子呢?首先前面说过,自由电子电子一进来就被吞噬的,但是前面也说过,自由电子在边界处是有一个分布密度的坡度的,也就是并没有完全被吞噬掉,这种坡可以调节让它变地缓一点变得长一点,那就是减低P区的掺杂浓度,减少空穴的数量,然后再减小P区的长度,使得自由电子的分布能够触及到电荷区的边界,让电荷区把自由电子吸过去。差不多是这样吧,有不正之处还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金属和半导体接触会形成是肖特基结,但是实际生产的时候经过处理可以去掉这种结。

说下我的看法:

哈哈,不知道对不对,先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确实金属和半导体接触会形成是肖特基结,但是实际生产的时候经过处理可以去掉这种结。

说下我的看法:

修正一下:上面的自由电子说法不对,它并没有导体里的自由电子自由。

楼主:
大师们都去哪儿了?

网友C:
LZ:

BJT的基区很薄(两个PN结靠得很近),不能简单地用两个二极管来类比。

具体器件机理和相关理论分析需要适当的前导知识。如果一定想了解相关原理,可以翻看相关的书籍,譬如《半导体器件物理》。

网友C:
如果真能搞懂BJT的工作原理,那么BJT的截止放大饱和等工作状态就该明白。而从之前的讨论来看,至少连BJT的饱和概念都不清楚的不在少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BJT的基区很薄(两个PN结靠得很近),不能简单地用两个二极管来类比。

哈哈,这么复杂。

只看了模拟电路,感觉书上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说的很清楚。

你能否比较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么复杂。

只看了模拟电路,感觉书上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说的很清楚。

"你能否比较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没办法“通俗的解释”。所涉术语的解释就不是一个帖子能说得清楚的。

虽然,作为一般“模拟电路”,无需去具体了解器件物理,但还得从器件的“特性曲线”去了解器件的基本特性。关于这个,我曾经给过一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2063634-1-1.html

注意最后的两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否比较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没办法“通俗的解释”。所涉术语的解释就不是一个帖子能说得清楚 ...

好的,谢谢! 以后多注意看器件的数据手册。

这个东西深究下去,到处都是学问

网友B:
里面涉及到能带理论和热力学的一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否比较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没办法“通俗的解释”。所涉术语的解释就不是一个帖子能说得清楚 ...

既然特性曲线这么重要,那么为啥很多三极管的手册上已经没有了教课书上那种输入特性曲线和输出特性曲线?

网友D:
楼主问题与三极管饱和类似,参考下面文字。 B、C反偏,但还是有IC,简单说是因为有Ib导致三极管B区电子密度大大增加,通过热扩散至C区形成IC电流。

从三极管结构来讲:在正向的Vbe电场作用下,发射极的电子注入基区,再扩散到集电结边缘。三极管未饱和时,集电结反偏的电压会把边缘的电子立刻吸引到集电极。可是当电流Ib逐渐增加,Ic也增加,扩散到集电结边缘的电子越来越多,电子浓度不断增加,集电结反偏势垒Vcb就会越来越小。当Ic大到使Vcb为0时,管子进入饱和,就不再有电场吸引这些结边缘的电子了,电子只能是扩散到集电极。当Ic再增加时,Vcb<0(Vb=0.7V,Vc=0.3V),此时集电结就正偏了,会阻碍电子扩散了,但因为基区电子浓度太大了,电子继续扩散到集电极,能够满足Ic大小的要求。注意:Vcb<0集电结正偏并不是三极管外部电场导致的结果,而是由于基区的电子浓度远大于集电区由电子扩散所造成的!
注:扩散,全称分子扩散。在浓度差或其他推动力的作用下,由于分子、原子等的热运动所引起的物质在空间的迁移现象,是质量传递的一种基本方式。以浓度差为推动力的扩散,即物质组分从高浓度区向低浓度区的迁移,是自然界和工程上最普遍的扩散现象;以温度差为推动力的扩散称为热扩散;在电场、磁场等外力作用下发生的扩散,则称为强制扩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既然特性曲线这么重要,那么为啥很多三极管的手册上已经没有了教课书上那种输入特性曲线和输出特性曲线? ...

特性曲线不是不重要,而是就当前三极管的使用,实际多采用反馈技术。这样的话,可以弱化三极管具体细节特征的影响。

此外,小信号下,通常考虑线性近似;而若用于开关(截止和饱和)状态下,只需考虑相应状态下的参数特性。

以前,对于功率放大用三极管,还会比较注重其特性曲线,而今的功率放大,由于技术的进步,相关特性可能不会再那么的纠结。

总之,虽然BJT的特性曲线现在可能显得不那么注重了,但作为了解BJT特性功能的直观手段,其重要性还是显而易见的。此外,随着集成电路和其它新型器件的出现,相关的特性曲线将取代BJT特性而被进一步关注。

网友E:
简单说来就是:bjt的基区很薄这是重要条件,薄到从E区进入B区的电子能进入CB间的空间电荷区,从而才能到达C区。显然如果你用两只背靠背二极管代替bjt就无法实现这个效果,c区电流几乎为0。
因为反偏二极管不能让电源负极提供的电子穿过N区进入到空间电荷区。电源电荷只能在二极管的两个电极端累积,就和电荷在电容两端累积一样(但二极管电容是非线性的),直到电压增加到击穿条件前都不会有明显的电流。
详细的话看半导体书,一般应用知道大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说来就是:bjt的基区很薄这是重要条件,薄到从E区进入B区的电子能进入CB间的空间电荷区,从而才能到达C ...

哈哈,不是捣蛋啊,说一下我的看法。

那如果有一个二极管,N区做得很薄,是不是在反偏的情况下就会导通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不是捣蛋啊,说一下我的看法。

那如果有一个二极管,N区做得很薄,是不是在反偏的情况下就会导通呢 ...

那样可能变成欧姆接触吧,没有单向导电性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不是捣蛋啊,说一下我的看法。

那如果有一个二极管,N区做得很薄,是不是在反偏的情况下就会导通呢 ...

不过,类比将Bjt的vbe不导通将cb端当作二极管的情况,应该还是可行的。。。。

网友F:
我宁可去看书,也不看你们的贴子。学模拟学电子之初,就先学PN结原理,早就应该理解并通过考试。还是不解?考虑换个研究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宁可去看书,也不看你们的贴子。学模拟学电子之初,就先学PN结原理,早就应该理解并通过考试。还是不解? ...

谈不上研究,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不是学校或者科研单位的研究员。

既然你知道,能否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类比将Bjt的vbe不导通将cb端当作二极管的情况,应该还是可行的。。。。 ...

是的。
如果只使用NPN三极管的B和C,将E悬空。
在BC间加上反向电压,按照你之前说的,B极很薄,就会导通。
这是违背事实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
如果只使用NPN三极管的B和C,将E悬空。
在BC间加上反向电压,按照你之前说的,B极很薄,就会导通 ...

是的前面说错了。我的意思是反偏二极管,电源负极是接p区(之前写错成N区),你不要把半导体当成导体,电源电压通过电极加在pn节两端时,但是电子并不能像在导体中那样进入半导体的p区内,电子是在p区电极累积。这有点像电容电极上的电子并没有进入绝缘的介质内一样。

但是bjt是因为e极电子确实已经注入了b极的p区内了,这样由于这个p区很薄参杂浓度又低,除了极少数注入的电子会复合掉大部分电子会扩散进入cb节的空间电荷区。

基本就这个区别吧

网友E:
至于欧姆接触,或肖特基节属于简单复杂化考虑了,没必要。

网友G:
3.我的问题是,在单个二极管反偏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提电源的负极能够提供电子,这些电子也会进入耗尽区,在电场的作用下,越过反偏的PN结,形成电流.

答:看下二极管手册,一般都会提到反向漏电流IR。这就是电源正负极作用下的漂移电流的结果。书里也明确提到了呀。
我可能猜到你想问的目的。电源是保证整个电路能够正常运转的根源。它不会单独把一部分自己的自由电荷拿出来给二极管分享哈哈。。。。概念别混淆了。三极管里是因为三极管的E区的自由电荷浓度掺杂非常高导致他们可以先扩散运动后漂移运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谈不上研究,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不是学校或者科研单位的研究员。

既然你知道,能否指点一二! ...

我是说,书上说的都理解了,而“你的问题”及相关贴子沒看懂。
好在你是只需关注管子(而不是pn结)的(电路应用)工程师,这些问题就不算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3.我的问题是,在单个二极管反偏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提电源的负极能够提供电子,这些电子也会进入耗尽区,在 ...

是的,应先搞清电源提供电荷/电子的装置,还是提供电动势的装置。这个更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