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司产品用普通贴片电容滤波,出现很多静态电流大?

楼主(2017-12-23):
   我们的产品都是用电池供电,电源是3V电池,电源过来用了47UF/6.3V的贴片电容   0805的,回流焊贴片后,放置一到两个月电池没电有45个,总共200个。去掉47UF电容静态电流恢复正常值,请问下是我的电路不你用普通电容?[

楼主:
电源电路

你的电容是陶瓷的还是电解的,还是钽电容的,推荐你看看一本《电容器手册》,本论坛就有,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材质的电容?

网友B:
听说贴片陶瓷电容连摔都不能摔,摔过之后内部就有可能有断裂,现象就是有漏电现象。

网友C:
贴片陶瓷电容是很脆的,200个出现了45个出现漏电流超标,问题原因有可能是电容质量本身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生产工艺过程硬力导致的问题,贴片机贴片控制、搬运过程的磕碰等。我们公司之前就有碰到同样问题,电容漏电流,电池很快没电,不过出现比例没那么高。建议楼主把出现问题的电容返厂解剖看看问题原因。

网友D(2020-11-10):
贴片电容交流可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