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7-12-23):
我画PCB,一开始用的AD9,发现布线的时候,正常情况下线随着鼠标走,可是我布线的时候线不跟着走,什么都没有。只有线布完了,按下鼠标右键,
线才显示出来。后来,我装了AD10,情况也跟这一样。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显卡问题,没有设置好匹配OpenGL。

网友B:
没遇到过,实在不行就重装软件了;

网友A:
升级电脑显卡驱动试试,之前用一些软件有提示显卡驱动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实在不行就重装软件了;

我又装了AD10,AD13也是这样。

网友C:
跟软件无关,应该是没有设置对

网友D:
有不少软件,如果配置不好,显示有问题的。

网友D:
之前用Proteus,就在设置里有个选项,就是配置这个与显示驱动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电脑显卡驱动试试,之前用一些软件有提示显卡驱动匹配的

升级了显卡驱动,好了

网友E:
多谢各位大侠和楼主,之前我也遇到过,不知道后来怎么好了,原来是驱动问题

网友F:
还有这操作

网友G:
这种操作我也遇到过两次。

网友H:
软件恢复到默认设置试一试,你可能不小心按到哪个按键了。

网友I:
升级了显卡驱动,好了

显卡问题?影响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显卡问题?影响这么大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