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信号走线长度问题?

楼主(2017-12-23):
(无正文)

网友:
你要用示波器量下,接受端波形

网友A:
需要走差分线

网友B:
应该是匹配的问题,这个距离没有问题。

网友C:
无图无真相.板子贴照片

网友D:
最长的见过半米的,这个有什么讲究不知道。可能和偶合信号的电容有关。

网友E:
线有点太长了,除非是质量很好的优质导线,否则出问题也正常。LVDS一般用在半米内,最长不超过1米。

网友F:
cameralink线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