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控制N76E003 PWM停止后的电平

楼主(2017-12-23):
在使用N76E003硬件PWM,当通过调用PWMRUN   = 0 使得pwm停止工作,但此时的io口随机性出现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想请问一下,如何让pwm停止之后保持低电平呢。

网友A:
当IO操作,写0

网友B:
找到方法没,是不是跑完PWM,直接输出一个低电平,当GPIO操作。

网友C:
没试过,是不是有时候还会是低电平,有时候是高电平,这个是默认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

网友:
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

网友:
TIM2_Cmd(DISABLE);
/*停止PWM后将电平拉为低电平*/
TIM2_ForcedOC1Config(TIM2_FORCEDACTION_INACTIVE);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5)

网友:
也就是说, 你停止PWM后,可以直接设置该IO的高低电平的,你紧接着设置为拉低就行了。

网友:
如果再次恢复,需要重新调用初始化函数。

网友D:
中文手册V1.01版本 P168最下面有句话,当启动PWM输出,芯片不会自动配置管脚为“输出模式”,用户需要通过软件配置。
也就是说在使用PWM前,需要配置成输出。
在停止PWM时,如果不配置成IO功能,是不能直接输出高低电平的。
以我的理解,取决于你的PWM输出极性
例如PWM1_OUTPUT_INVERSE,表示PWM未工作或停止工作时 对应的引脚输出高电平。否则是低电平。

网友E:
把占空比设为0,不关断PWM或者

网友F:
楼上的方法是最好的,这样PMW不用关闭,就不会考虑后面还要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文手册V1.01版本 P168最下面有句话,当启动PWM输出,芯片不会自动配置管脚为“输出模式”,用户需要通过 ...

觉得这个方法可行,试试先,谢谢

网友:
人才啊,原来可以这么用。

网友B:
方法真多啊,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G:
可使用 PWEN 和 PMD 来实现

网友G:
写错了 是  PMEN – PWM 掩码使能寄存器
        还有 PMD – PWM 掩码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