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IO口电平翻转问题

楼主(2017-12-23):
要做一个红外编码器,考虑到价格问题不想用红外芯片,就自己模拟38K载波的时序,结果用示波器测,发现这个IO口就算配置成高速模式,电平反转也要20us以上,普通模式竟然要60多us。而红外载波一个周期就要26us了,是不是我哪里没设置对?,

楼主:
        我是这样配置的,对不对呢?    p03是控制  驱动红外线二极管的三极管  的io口
        有没有懂点的工程师解答一下、、、
        P03_PushPull_Mode;
        P0SR=0x80;

网友A:
终于看到同道了!!!我也要实现这个功能,还没有开始调试程序。你的主频设为多少?

网友A:
如果配置为普通IO不行,你试试将p03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B:
20uS周期可以实现50KHz啊,按理说可以吧

网友B:
你是不是用了那个自带的翻转指令啊?别用库函数试试看,那个是要计算后才翻转,你直接写0,写1这种。。

网友C: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我之前好像做过这种应用,就是可以的,很多年了,不知道是不是直接用IO加定时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