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请教SIM900 GSM测试信道不过

楼主(2017-12-23):
请教SIM900 GSM测试信道不过,应该怎么处理?
产品GSM测试,Product standard- EN 301 511 V12.5.1标准里:
1.Adjacent channel rejection – speech channels (TCH/FS)
2.Reference sensitivity – TCH / FS
3.Reference sensitivity – FACCH/F
没有信息回来。
请问这几项应该怎么设置?如何去设置?还是说硬件有问题?请大神指教,初次接触SIM900很多都不懂。

网友A:
研究下规格书上的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下规格书上的指令

规格书上也找不到相关的

网友B:
你测试信道是为了验证什么?

网友C(2018-05-25):
SIM900A不是停产了吗,我们的GU900E可以替代,2546112380,加我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