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怎么识别单片机

楼主(2017-12-23):
我从学校仓库找出来一款单片机发现上面的型号都给无良商家磨平了  我想接着利用下请问能有什么办法识别出来吗

楼主:
求助 不沉

网友A:
如果是在板子上可以根据电源晶振之类的典型引脚缩小范围;
如果只有芯片,最多可以用表测试出电源引脚;
确认型号可能要看芯片裸片了,个人不好弄;
学校的东西,典型的比较多;
另外,感觉好像是单芯片,没有字,你能知道是不是单片机吗

网友B:
学校仓库?无良商家?

网友C:
先看看每个引脚的功能,比如vcc、gnd,还有晶振引脚,这些是特征引脚,根据这些可以寻找有没有符合的mcu型号

网友D:
直接扔了没价值

网友E:
别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