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用TMS320C54X实现Vertibi译码器

楼主(2017-12-23):
用TMS320C54X实现Vertibi译码器

随着差错控制编码理论的完善和数字电路技术的发展,信道编码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各种通信系统中。其基本做法是:在发送端将被传输的信息序更上附加一些监督码元,这些多余的码元与信息序列之间以某种确定的规则相互约束;接收端按照既定的规则检验信息码元与监督码元之间的关系,一旦传输过程中发生错误,则信息码元与监督码元之间的关系将受到破坏,从而发现错误,甚至纠正错误。按照信息码元和监督码元之间的约速方式,可以分为组码和卷积码。在GSM和IS-95中主要采用了卷积码,在每三代移动通信中,话音信号也主要采了卷积编码。卷积码的译码方法有许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VerTIbi算法。为此,本文讨论用DSP实现VerTIbi译码器的方法。

1 卷积编码器简介
卷积码是一种对付突发错误的有效编码方法,通常记作(n,k,N)。它将k个信息编码为n个比特,编码效率为Rc=k/n。N为约束长度。与分组码不同,卷积码中编码后的n个码元不但与当前段的k个信息有关,而且与前面N-1段的信息有关,编码过程中相互关联的码元为Nn个。其纠错能力随着N的增加而增大,而差错率随着N的增加而指数下降。卷积编码器的结构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卷积编码器包括两部分:一个由N段组成的输入移位寄存器,每段有k段,共有N·k位移位寄存器;n个模2和相加,其输入分别对应于n个基于生成多项式的线性代数方程组。每输入k个比特,编码器输出n个比特。在编码器复杂度相同的情况下,卷积码的性能优于分组码。
2 VerTIbi译码的基本原理
卷积码的译码方法主要包括VerTIbi算法、Fano算法和堆栈算法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和最常用的就是Vertibi算法。Vertibi算法是一种关于解卷积的最大似然译码法。它不是在网格上依次比较所有的可能路径,而是接收一段,计算一段,保留最有可能的路径,从而达到整个码序列是一个最大似然序列。

    Vertibi算法可以算法描述如下:把在时刻i、状态Sj所对应的网格图节点记作(Sj,i),给每个网格图节点赋值V(Sj,i)。节点值按照如下步骤计算:
①设V(S0,0)=0,i=1。
②在时刻i,对于进入每个节点的所有路径计算其不完全路径的长度。
③令V(Sj,i)为在i时刻,到达与状态Sj相对应的节点(Sj,i)的最小不完全路径长度,通过在前一节点随机选择一条路径就可产生新的结果,非存留支路将从网格图中删除。以这种方式,可以从(S0,0)处产生一组最小路径。
④用L表示输入编码段的数目。其中,每段为k比特,m为编码器中最大寄存器的长度。如果i<L+m,则令i=i+1,返回第②步。
一旦计算出所有节点值,则从i=L+m时刻,状态S0开始,沿网格图中的幸存路径反向追寻即可。这样被定义支路与解码输出将是一一对应的。关于不完全路径长度,硬判断决解码采用汉明距离,软判决解码采用的是欧几里德距离。软判决的特性比硬判决要好2~3dB。
(n,k,N)卷积编码器共有2 kn个状态,因此Vertibi译码器必须具有同样的2 kn个状态,并且在译码过程中要存储各状态的幸存路径和长度。Vertibi译码器的复杂程度随2 kn指数增加。一般要求n<10。
3 Vertibi译码器的DSP实现
译码过程就是根据接收到的数据符号,按最大似然译码准则找出编码器在网络图上所走过的路径。Vertibi译码的处理过程如图2所示。
3.1 度量值更新
度量值的更新包括以下4个步骤:
①计算每条可能输入路径的度量值;
②为每条支路计算总的距离;
③选择保存最小度量值;
④保存幸存路径。
Vertibi译码时,每收到一个符号就进行状态转移,需要计算前一个状态到各个新状态的分支度量值。我们用DSP设计的译码器采用软判决输入,度量值用欧氏距离表示。当编码速率为1/C时,欧氏距离为:
其中SDn表示接收序列,Gn(j)为网格上每个路径状态的期望输入值,j是路径指示值,C为编码速率的倒数。将(1)式展开得:
对于所有的路径来说,都是一样的,2只是个常数,在进行各路径度量值比较时,可以不考虑。这样可简化为:
省去胶面的负号,在度量值的比较时取最大值。对于编码速率为1/2的卷积码,分支度量为:
T=SD0G0(j)+SD1G1(j)    (4)
当编码速率为1/3时,分支度量为:
T=SD0G0(j)+SD1G1(j)+SD2G2(j)    (5)
Gn(j)用双极性表示,即0用+1表示,1用-1表示。这样分支度量值的计算可以进一步简化为接收数据的加和减。
下面给出编码速率为1/3时,DSP实现具体程序。
LD *AR1+,16,A ;A=SD(2*i)
ADD*AR1+,16,B,B ;B=SD(2*i)+SD(2*i+1)
ADD*AR1-,16,B,B ;B=SD(2*i)+SD(2*i+)+SD(2*i+2)
STH B,*AR2+ ;temp(0)=SD(2*i)+SD(2*i+2)
SUB*AR1+,16,A,B ;B=SD(2*i)-SD(2*i+)
ADD *AR1-,16,B,B ;B=SD(2*i)-SD(2*i+1)+SD(2*i+2)
STHB,*AR2+ ;temp(1)=SD(2*i)-SD(2*i+1)+SD(2*i+2)
SUB *AR1+,16,A,B ;B=SD(2*i)-SD(2*i+1)
SUB *AR1-,16,B,B ;B=SD(2*i)-SD(2*i+1)-SD(2*i+)
STH B,*AR2+ ;temp(2)=SD(2*i)-SD(2*i+1)-SD(2*i+2)
ADD *AR1+,16,A,B ;B=SD(2*i)+SD(2*i+1)
SUB *AR1+,16,B,B ;B=SD(2*i)+SD(2*i+1)-SD(2*i+2)
STH B,*AR2 ;temp(3)=SD(2*i)+SD(2*i+1)-SD(2*i+2)
加比选单元是Vertibi译码器的核心单元。它的主要功能是取出当前状态的量度值,分别与其两个后续支路的量度相加并比较,选择罗小的一个作为后续状态的量度,并保存幸存支路。图3给出了该算法的示意图。
C54X片内的比较、选择和存储单元(CSSU)就是专门为Viterbi算法设计的加法/比较/选择(ACS)运算的硬件单元。图3所示的运算包括加法、比较和选择三部分操作。其加法运算由DSP的ALU完成。只要将状态寄存器ST1中的C16位置成1,ALU就被配置成双16位工作方式,这样,就可以在一个机器周期内执行两次加法运算。其结果(Old_Met1+D1和Old_Met2+D2)都是16位数,分别存放在累加器的高16位和低16位中。然后,利用CMPS指令对累加器的高16位和低16位进行比较,并选择出较大的一个数放到指令所指定的存储单元中。在CMPS指令执行的过程中,状态转移寄存器TRN自动记录比较的结果,这一点非常有用。实现一个蝶式运算的程序如下:
LD *AR2,T ;T=本地距离
DADST *AR5,A ;A=Old_Met(2*j)+T//Old_Met(2*j+1)-T
CMPS A,*AR4+ ;New_Met(j)=(Max(Old_Met(2*j)+T,Old_Met(2*j+1)-T)
;TRN=RTN<<1
;若(Old_Met(2*j)+T=<Old_Met(2*j+1)-T则
TRN[0]=1
CMPS B,*AR3+ ;New_Met(j+2 K-2)=(Max(Old_Met(2*j)-T,Old_Met(2*j+1)+T)
TRN=TRN<<1
;若(Old_Met(2*j)-T=<Old_Met(2*j+1)+T)则TRN[0]=1
3.2 回溯
当接收完1帧数据后,添加尾比特,强迫网格图的最后一个状态(0状态)开始,反向追踪最大似然路径,完成原始数据的译码。回溯的计算过程如下:
①计算当前状态在转移数据块中的数据;
②利用BITT指令从T寄存器中读取当前状态相应的转称比特;
③用上面读取的转移比特更新状态。
溯的主要功能是,从每个符号间隔的转移数据中提取正确的位。为了完成该功能,需要保存每个状态相应的转移比特。该比特表示选定碟形网络的是上面分支还是下面分支,所有这些转移比特构成一块转移字。表1给出转移字块中状态数与相应转移比特之间的关系。

表1 一个符号间隔内数据转移的状态顺序
状态字中的比特序号
转移字序号002K-212K-2 +12K-2 +672K-2 +7
182K-2 +892K-2 +92K-2+EF2K-2 +F
2102K-2+10112K-2 +112K-2 +16172K-2 +17
2K-5 -12K-2 -82K-1 -82K-2 -72K-2 -72K-1 -22K-2 -12K-1 -1

网友A:
这个信道编码方法, 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B:
卷积码是一种对付突发错误的有效编码方法,通常记作(n,k,N)。它将k个信息编码为n个比特,编码效率为Rc=k/n。N为约束长度。

网友B:
看来这个是新知识的哈,前边我就没接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