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4133

楼主(2017-12-23):
模电小白,要做一个锂电池充放电方案,有木有人可以给个参考的,两节锂电池串联,容量大概6000mA左右,充电电流2A,目前我想用BQ24133做,就直接使用手册的典型电路,不知道怎么样,在网上有看到做的有些问题。

网友A:
1.6-MHz Synchronous Switched-Mode Charger With 2.5-A Integrated N-MOSFETs
Protection   4.5-V to 17-V Input Operating Voltage
Battery Charge Voltage    1-Cell, 2-Cell, or 3-Cell With 4.2 V/Cell

这些参数都能满足你的应用要求, 应该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MHz Synchronous Switched-Mode Charger With 2.5-A Integrated N-MOSFETs
Protection   4.5-V to 17-V ...

理论上是通的,要自己设计电路,直接用典型电路,同事说考虑在DC电源端做点处理,比如稳压,电池端做个隔离和保护,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的参考一下

网友A:
DC 电源做些滤波处理并不反对, 不知道还打算做什么处理, 并没有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