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71CB IIC 接收最后一个字节没ACK

楼主(2017-12-23):
刚开始用STM32的IIC操作Atmel的ECC508加密芯片,之前在ATMEL的sam4sd16B操作完全没问题,但在STM32的芯片上却遇到问题了。
就是调用了: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 ECC508_IIC_ADDRESS, txdata, txlength, ECC508_TX_TIMEOUT);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 ECC508_IIC_ADDRESS,rxdata,*rxlength,ECC508_RX_TIMEOUT);这两个实现收发。
0xff是我系统上电写入的同步信号,0x00是每次操作之前的wakeup信号,从抓包来看,每次写入都很正常,每一字节后面都有ACK,
但读入的时候似乎总是在最后一个字节没收到ACK。
由于是操作的ECC508,用的都是库,我无从知道到底读取几个字节,所以我还怀疑是在读取大量数据的时候,从机没有ACK,迫使STM32的IIC终止了。
都说STM32的IIC不好用,难道真是STM32的本身bug???

网友A:
I2c 协议允许最后一个字节没有 ACK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 协议允许最后一个字节没有 ACK 的

其实想想,最后一个字节slave不回ACK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看另一份帖子,也是讲ECC508的,从里面的抓包来看,似乎读的时候每一个字节都有ACK。
可以看看下面的博客:
http://blog.csdn.net/HowieXue/article/details/75208753

网友B(2018-01-22):
硬件搞不通换软件搞啊。

楼主(2020-05-21):
引用 网友A:
I2c 协议允许最后一个字节没有 ACK 的

I2C确实规定ACK和NACK。

网友A:
所以要考虑没有 ACK 的问题

网友:
软件上解决。

网友C:
主机读取最后一个字节本身就应该不给应答信号ACK(该给NACK),本质是通知从机释放总线,主机好产生STOP信号(否则SDA线被从机控制,可能产生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