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263AP电源芯片能用交流供电吗

楼主(2017-12-23):
一开关电源的设计VDD直接连在了交流电上,没有经过二极管整流,手册里(http://blog.chinaaet.com/daixiumin/p/37284)没有这么说,这样可以吗?

楼主:
这个电路板就是这么做的,我检查好多遍没有画错,这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板就是这么做的,我检查好多遍没有画错,这是什么情况呢

很奇怪,怎么是交流供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板就是这么做的,我检查好多遍没有画错,这是什么情况呢

R7,R5,R8都用万用表正反量一下,有可能其中有一个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R5,R8都用万用表正反量一下,有可能其中有一个为二极管

正反测量R7、R5、R8都是100k,长得也是电阻,
但是芯片的地接的是整流后的地,用直流档测芯片的vdd 和GND是11v,用交流测芯片的vdd和市电的零线是13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反测量R7、R5、R8都是100k,长得也是电阻,
但是芯片的地接的是整流后的地,用直流档测芯片的vdd 和GND ...

"但是芯片的地接的是整流后的地'
原因就是这个拉.哈哈,不走前门,专走后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芯片的地接的是整流后的地'
原因就是这个拉.哈哈,不走前门,专走后门.

绿线是火线的时候经过芯片的是直流,红线是火线的时候整流前经过芯片,流过芯片的还是交流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绿线是火线的时候经过芯片的是直流,红线是火线的时候整流前经过芯片,流过芯片的还是交流电? ...

流出去时又变成单通道直流了,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出去时又变成单通道直流了,等效的

电感上面的线圈没有用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感上面的线圈没有用上?

只是举了个例,只画了半波,示意一下通路走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举了个例,只画了半波,示意一下通路走向

不好理解,我再想一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理解,我再想一想

IC怎么可能用交流供电,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芯片的地接的是整流后的地'
原因就是这个拉.哈哈,不走前门,专走后门.

为什么不走前门专走后门,还有红线和绿线走的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芯片的地接的是整流后的地'
原因就是这个拉.哈哈,不走前门,专走后门.

能不能是R1和R2分压后流出的永远是正的,所以不需要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走前门专走后门,还有红线和绿线走的为什么不一样

少累,绿线画错了,只有红线半波有电流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是R1和R2分压后流出的永远是正的,所以不需要二极管

相线出来R1和R2分压后流出仍为交流.
看流入路径,经过桥整再流入中线,则为直流.否则为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相线出来R1和R2分压后流出仍为交流.
看流入路径,经过桥整再流入中线,则为直流.否则为交流. ...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不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不就ok了

示波器看220电网要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小心炸机,哈哈.请原谅LZ的电工是体育老师教的拉

网友D:
换个画法就明白了,不过全波整流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个画法就明白了,不过全波整流而已。

正解。

网友A:
只是不明白这样设计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好处?哈哈,轮到体育老师教自已了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是不明白这样设计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好处?哈哈,轮到体育老师教自已了拉. ...

好处可能就是电路简单,能省去多余的二极管。 如果R1、R2的阻值足够大、耐压足够高,R7,R5、R8都可以不用。电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线出来R1和R2分压后流出仍为交流.
看流入路径,经过桥整再流入中线,则为直流.否则为交流. ...

电流流向不都是向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处可能就是电路简单,能省去多余的二极管。 如果R1、R2的阻值足够大、耐压足够高,R7,R5、R8都可以不 ...

那给芯片的是交流还是直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画法就明白了,不过全波整流而已。

Vd3,vd4和vd1,vd2构成后级的整流桥,从R1,R2出来后也没经过vd3,vd4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给芯片的是交流还是直流呢

全波整流,C8滤波,肯定是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波整流,C8滤波,肯定是直流。

先是交流流过的OB2263,后经过vd3,vd4全波整流,这样流过OB2263的也算直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只是不明白这样设计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好处?哈哈,轮到体育老师教自已了拉. ...

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暂时没有想清楚。可能就是23楼xmar所说“电路简单,能省去多余的二极管”。
但老式指针万用表里面有这样的全波整流电路,我见过。

网友F:
这样设计可以加快启动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暂时没有想清楚。可能就是23楼xmar所说“电路简单,能省去多余的二极管”。
但老式 ...

可以理解为交流先流过2263再整流?这样F1是不是流过的也是直流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理解为交流先流过2263再整流?这样F1是不是流过的也是直流呢

“可以理解为交流先流过2263再整流?”
不是这么回事。OB2263是这个整流电路的负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理解为交流先流过2263再整流?这样F1是不是流过的也是直流呢

“这样F1是不是流过的也是直流呢”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设计可以加快启动速度

怎么加快启动速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是交流流过的OB2263,后经过vd3,vd4全波整流,这样流过OB2263的也算直流?

没有交流流过OB2263. 流过OB2263的只有直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加快启动速度了

如果是在整流后取电   需要等到大电解充电完成才能再给你芯片供电
在整流前取电 直接通电就给芯片供电  这样很快就会达到芯片工作电压

大功率的有的在整流前加NTC和 继电器  大电容充电需要时间

网友G(2018-02-23):
加快起动速度,这个只是在上电瞬间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