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IAR中建立一个project含有多个file?

楼主(2017-12-23):
一个project含有多个file

网友A:
不同file之间的变量信息通过什么传输?

网友B:
在工程文件夹下面新建一个文件,然后右键工程add,add对应的文件即可

网友C:
这个在主文件“main.c”中直接调用就可以啦,在main函数前面就价格这些文件名声明,下边这届调用各个文件中的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没晕吧,这可是最基本的操作啊

网友D:
你可以定义全局变量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E:
添加组和文件?

网友F:
右击进入option选择栏---->C/C++Compiler---->Preprocessor选项卡---->在include directories中填入

网友G:
.c的文件添加进来吗

网友H:
选择“file”--->New/File-->命名为:Test.c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在工程文件夹下面新建一个文件,然后右键工程add,add对应的文件即可

这个添加file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不同file之间的变量信息通过什么传输?

变量之间就是共享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主文件“main.c”中直接调用就可以啦,在main函数前面就价格这些文件名声明,下边这届调用各个文件 ...

添加file,就是新建然后添加。

网友L:
你说的多个file是多个c文件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在工程文件夹下面新建一个文件,然后右键工程add,add对应的文件即可

新建之后添加文件。

网友N:
请楼主具体描述一下要实现什么?

网友F:
$PROJ_DIR$\..\Source
就是源文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同file之间的变量信息通过什么传输?

定义一个公共的头文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在工程文件夹下面新建一个文件,然后右键工程add,add对应的文件即可

应该是先新建文件才能。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不同file之间的变量信息通过什么传输?

使用static文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主文件“main.c”中直接调用就可以啦,在main函数前面就价格这些文件名声明,下边这届调用各个文件 ...

main.c这个工程文件就是最开始包含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在工程文件夹下面新建一个文件,然后右键工程add,add对应的文件即可

工程文件可以直接使用现成的工程。

网友N:
需要建立多个模块进行调用吗?

网友L:
直接添加文件就行。

网友O:
不同file之间的变量信息通过什么传输?

应该是全局变量吧

网友P:
option---->C/C++Compiler---->Preprocessor---->在include directories中填入

网友Q:
这个有啥难度么?直接在工程下进行加载的

网友Q:
不够变异的时候,记得把所加载的文件的绝对路径的要在c编译器选项里面进行设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