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单独控制AC220V L和N的开关器件

楼主(2017-12-23):
负载AC220V 13A。由于产品的高度要求,不宜用之前的继电器,L和N是分开控制的,所以用不了双向可控硅,而且接通不能受负载约束。高压600V MOS管好像可以,之前有AC115V应用经验,2个MOS管反向串联,但是CoolMOS™的价格都在几十块钱1个。IGBT倒是便宜些,问题是本来当开关器件用的,静态漏电流,关断还要负压,并且IGBT失效后是直通,比较危险。
请问是不是只能用继电器?不管方式还是成本就这样了?

网友A:
是啊, 继电器多简单啊, 成本和控制上都简单, 还天然的隔离.
半导体开关就是 MOS 和 IGBT, 就是有这些缺点, 当然优点也是有的, 可以很高的开关频率而没有明显的寿命问题. 如果不是这后者的因素, 还是用继电器吧

网友B:
继电器控制非常简单,用其他也是可以的

网友C:
igbt不是直流的吗,一般内部都集成并联个二极管,反向时二极管导通了,如果没有二极管能承受反向400V的峰值电压吗?还是继电器靠谱,另外,一般零线要么不断,要么和火线一起断,分开控制是不安全的,不符合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C:
igbt不是直流的吗,一般内部都集成并联个二极管,反向时二极管导通了,如果没有二极管能承受反向400V的峰值 ...

IGBT也是反向串联使用,通过内部并联的二极管构成电流桥。

网友C:
引用 楼主:
IGBT也是反向串联使用,通过内部并联的二极管构成电流桥。

这样用是可以控制交流,但是也要有过零检测,驱动隔离电路,感觉比较复杂;半导体器件用在强电回路,一旦有一个二极管或IGBT击穿那就失控导通了,复杂度增加了,没带来什么好处,没必要啊。交流还是继电器和可控硅成熟。

网友D(2018-02-18):
用继电器吧,这个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