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选型真麻烦

楼主(2017-12-23):
PIC官网上查PIC18F45K22资料都没有,PIC24系列,有PIC24F、PIC24FJ、PIC24H、PIC24E,真乱,终于找到点资料24F、24H、24E,是逐渐高档的,但24F和24FJ没看到什么差别,官网选型很不人性化,比STM选型的便利性差远了。

要12位的ADC,要带硬件乘法器,40脚或以上,价格13元左右,市场保有量高,帮忙推荐用哪款好?
PIC18F45K22好像是10位AD吧?PIC24F32KA304? PIC24FJ?

楼主:
查到18F45K22了,有乘法器,但AD是10位的。帮忙推荐一款吧。

楼主:
PIC官网上刚下载的EXCEL选型表中,PIC18F45K22是12位ADC,下载的datasheet中,讲述ADC是10位。

网友A:
45K22   ADC        28 ch, 10-bit  PIC24系列是16位的啊  你用PIC18F45K80  1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K22   ADC        28 ch, 10-bit  PIC24系列是16位的啊  你用PIC18F45K80  12位

谢谢,这个应该可以,在MICROCHIP官网上下载的选型EXCEL表中都没有K80系列,PIC选型真是一头雾水,用过PIC的四五种片子,每次选型都感觉很麻烦。谢谢

网友B:
发个邮件给代理商的FAE,很快就选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应该可以,在MICROCHIP官网上下载的选型EXCEL表中都没有K80系列,PIC选型真是一头雾水,用过PI ...

不客气 方便的话你可以加我Q

网友C(2018-02-14):
24F32KA304能满足要求,我用过。

网友C:
价格可能有点高。

网友D:
呵呵,找代理商

网友E(2018-05-14):
不如改用NXP的,不少带有16位的高速ADC。

网友F:
PIC的特点就是细分,就是料号多。不是很熟悉的还真会被整晕

网友G:
引用 楼主:
PIC官网上刚下载的EXCEL选型表中,PIC18F45K22是12位ADC,下载的datasheet中,讲述ADC是10位。 ...

PIC18F45K22 ADC是10位的。选型手册有的时候是会有错误,一切以DATASHEET为准的。

网友H:
PIC18F66K80系列,8x8 硬件乘法器, 12位ADC

网友I:
引用 楼主:
查到18F45K22了,有乘法器,但AD是10位的。帮忙推荐一款吧。

18F45K80,12位AD

网友J:
选型手册可能不是最新的,选型表里可以直接填写AD要求,管脚要求等,直接筛选出来

网友G:
是有规律的。FJ表示芯片运行普通速度16MIPS,HJ表示高速40MIPS,

网友(2018-08-23):
选型可以用MAPS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