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看chipon的性能,是不是就是另一个51呢,或者增强的51

楼主(2017-12-24):
看chipon的性能,是不是就是另一个51呢,或者增强的51,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各有千秋吧

网友A:
各个应用的领域不同

网友B:
可以这么说吧,都是8位机,只不过指令不同而已。

网友C(2018-01-24):
外设多了就叫增强型的了

楼主(2018-02-25):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说吧,都是8位机,只不过指令不同而已。

指令集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应该这么说,是增强型的8位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