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后怎样看空间占用情况?

楼主(2017-12-24):
CCS编译后怎样看空间占用情况?

网友A:
好像编译后的MAP文件只能看出每段的存储器使用情况

楼主:
是啊,没有发现它对总的存储器占用情况作统计

网友B:
是不是在其它文件中可以找到?

网友C:
应该就是在map文件中查看的吧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D:
编译完后下方信息栏中

网友E:
CCS中好像没有

网友F:
CCS里面有.map文件

网友G:
输出没有吗?

网友H:
编译之后output没有吗?

网友D:
program size,data显示用了多少片内ram,xdata

网友F:
在编译完成后有Debug文件夹,里面除了.out文件外还有.map文件

网友E:
cmd不是有分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