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一两行之后停止

楼主(2017-12-24):
lenovo电脑重装系统之后,CCS安装成功,运行正常,但是电脑驱动安装之后,CCS安装成功,连接正常,编译一两行之后停止,不弹出错误。求解释

网友A:
楼主上面的问题    可能是编译器和搜狗拼音哪个进程发生冲突   呵呵  原先我们用PADS画图  复制功能一直不能用   后来发现和金山辞典冲突    晕

网友A:
板子的接口都连接正常吗??

网友A:
这个吧编译软件的重新安装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