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成code空间

楼主(2017-12-24):
28346的516K 字节的internal RAM有多少可以配置成code空间?

网友A:
你什么想法

楼主:
想把代码全部放在internal RAM中,因此,那位大侠用过,请指教。

网友B:
看了TI的CCS编译器,对于code运行时在internal ram还是flash中,需要自己在代码中行进搬运,非常不方便

网友C:
为什么要把代码全部放在internal RAM去

网友D:
吧代码放入RAM中?能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