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老是出错

楼主(2017-12-24):
(无正文)

网友A:
运行ccs之前要先运行CCSsetup
有运行过ccssetup的话
应该是你在生成板子的环境的时候芯片设置什么的没选对
这个选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B:
仔细看看设置吧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

网友C:
这个跟程序带妈妈本省是没啥问题的哈

网友D:
工程的问题吗?

网友: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E:
DSP系统能够正常工作吗?

网友F:
楼主的硬件有问题吗

网友G:
编译环境设置的正确吗

网友D:
xds560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
硬件链接不上仿真器。

网友E:
如果系统不能够正常工作,有可能就是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G:
检查一下接口是否正确?

网友F:
不一定是XDS560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H:
编译环境是不是设置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