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和2812无法实现串口通信

楼主(2017-12-24):
做了一块2812的调试板,想通过SCI-A引导方式下载程序,我把引脚GPIOF4(SCIATX)通过跳线直接接地,现在的问题是PC机和2812无法实现串口通信,也不知道有没有实现SCI-A引导。我看了一些资料后,说是GPIOF4(SCIATX)引脚不应该直接接地,而要弱下拉(weak pulldown)。

楼主:
我想也是,如果GPIOF4(SCIATX)引脚直接接地的话,应该就不能发数据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下拉电阻究竟应该取多大呢?我试了几个阻值,好像都不行。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下拉电阻取值很麻烦的

楼主:
算了,明天再说吧,结贴了

网友B:
下拉电阻的一般不都是10K的么?

网友C:
通信波特率一直吗?

网友D:
硬件需要共地的。

网友E:
IO上拉电阻有吗?

网友F:
楼主看一下你的硬件电路的设计

网友G:
串口下载程序吗?

网友C:
是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D:
基准信号必须一致。

网友E:
可能IO的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F:
必须软硬件一致才能实现。

网友G:
这个好像需要修改bootloader

网友H:
下拉电阻的一般不都是10K的么?

也不一定的吧

网友I:
通信波特率一直吗?

是一致吗?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