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DSP板

楼主(2017-12-24):
一个双DSP板,SPI的四根线直接相连。板子焊好后,两个DSP不能同时JTAG连接,但是单独连接是可以的

网友A:
不能同时连接  你的JTAG是菊花链吗

楼主:
双DSP的设计的,,很新鲜的。

网友B:
这种多片DSP的  一般都是JTAG串联的 啊

网友B:
如果没有串联   那单独连接应该都是可以的
你说的意思是连两个仿真器  调试

网友B:
连两个仿真器同时调试是不是上位机软件CCS不支持啊
能区分出两个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