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运放

楼主(2017-12-24):
哪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求解一下表达式。

网友A:
前级输入的是一个同向放大,放大倍数(100K/10K)+1=11倍。第二级为迟滞比较器,令同向端电压=反向端电压,带入输出的两种状态(Vcc、GND)即可求得两个阈值电压

回答正确。

楼主:
U3-B第7脚电压如何计算出来,还有U3-A第1脚的电压如何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