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口的交换速度

楼主(2017-12-24):
DSP 内的计算速度是快的,但是它的I/O 口的交换速度有多快呢?

网友A:
楼主还是模拟下的好!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不知楼主啥意思

网友D:
同样不理解。。

网友A: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取决于选用的DSP芯片以及应用的需求吧

网友D:
DSP内的计算速度是指乘的运算还是加的运算,这两种运算速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C:
这个我现在也理解不了的,跟楼上各位学啦

网友E:
这个跟DSP的主频率是相关系的吧。

网友C:
这个跟芯片的主频相关系的,同时也涉及到IO口采用的时钟源的。

网友C:
这是在理论上进行分析的,实际的也可以用示波器测量的。

网友F: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你写的程序被主程序调用?

网友G:
是啊,那把你的文件添加入工程不就得了。

网友G:
对啊,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函数文件的加载到工程中去的吧。

网友D:
在主程序中进行该函数的调用不就行了么。。

网友H:
这个取决于MCU的主频率的

网友I:
和芯片的主频相系的

网友J:
给你个建议    你在主函数中只写一句   就是IO口的翻转
看看IO上输出的最高波形频率    这个频率就是它的最快翻转速度

网友J:
当然     前提是把主频配置到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