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德州仪器MCU 拿起来一定距离后就会好了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12下一页
返回列表

拿起来一定距离后就会好了

楼主(2017-12-24):
最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自己设计的一个板子,上面距离MCU和晶振较近的地方放置了电容按键。

当放到底板或者防静电垫子上,就会导致晶振失效。当拿起来一定距离后就会好了。

网友A:
试过更换晶振电容吗

网友B:
试过,没有明显的作用。

楼主:
现在只能用锡箔纸屏蔽MCU和晶振。

不知道是不是按键干扰的呢?

网友C:
底板接地情况是否测量过

网友B:
晶振的频率通过另外一个IO口来输出并监测,失效时是频率大幅偏移还是完全无输出;另外可以用示波器的大阻抗探头尝试看一下XOUT脚的波形变化过程,是噪声叠加了还是停振了。

网友D:
应该是静电干扰问题   这是我的理解   或者是电磁干扰

网友B:
电容按键那产生了电磁场的,影响了晶振的正常工作

网友B:
放底板或者防静电板子上时,电容按键产生的电磁场被反射到晶振上了

网友C:
显然是震荡电路晶体的负载电容被影响了。看来楼主对振荡电路的工作原理不甚了解。

网友E:
这个情况的确是很特殊的,静电影响的先。

网友F:
共振了吧。:lol

网友F:
看来是电容按键那一块出现的干扰的。

网友G:
注意你的电源,是开关电源吧?CPU供电和交流220V之间的Y电容有没有装,高频变压器的漏感是不是有点超标?

网友C:
看你这个样子应该是CPU供电部分对地共模干扰过大造成的。

网友H:
晶振被干扰了,是不是底板上在晶振附近有走线

网友B:
电容按键产生的电磁场影响了晶振

下一页 »

楼主:
起初输入DC35V,输出DC3.3V左右,稳不到24V

网友I:
看来这是产生了电磁感应效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