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用BQ24071做一个电源管理

楼主(2017-12-24):
用BQ24071做一个电源管理。
     现在的情况是,用电池给系统供电是正常的,用5V电源给系统供电也是正常的。
     但5V就是不给电池充电

网友A:
你系统若不带电,能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B:
TS除了10k电阻接地,还接到别的地方吗?

网友A:
这里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直接拉到地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C:
请仔细核对是否还有跟TI参考设计不同的地方

楼主:
好的,我再改下吧

网友D:
TS为什么要10k电阻接地啊

网友E:
这个看下给电池供电的使能的是否设置合理 的。

网友F:
楼主最终怎么解决的

网友F:
这个电路图的本身这样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

网友G:
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

范围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