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八成 STM32 烧不进去、仿真连不上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12-24):
把复位线接上!

STM32 单片机的程序,包括某些 STM32F0 ROM 固化的启动加载程序,会关闭调试口。这些情况下如果不接复位线仿真一定是连不上的。ARM 单片机是支持在复位状态下连仿真的,而且连上仿真以后可以解除外设复位但不启动程序,这个时候烧录程序才能被写进 RAM 并执行。

网友A:
原来如此,官方的板子一般都是做了这个的。

网友B:
我都是所有的线都接上,至少6根,按照官方的开发板设计的接口做

网友C:
所有的线都接上还是会出现,那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原来还有这个